请教问题喇叭音圈有细铁粉渣咋弄?

楼主(2018-03-06):
   请教 问题,喇叭音圈间隙进了细铁粉渣,按动纸盆喇叭有擦音圈的噗噗声,该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撬开磁铁重新安装,不过风险较大!

没有那高的技术!谢谢回复。

楼主:
能看到音圈漆包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透明胶带纸插进去粘出来

明天试一下,谢谢回复。

网友:
        除非万不得已,除非你的技术很熟练,否则就不要拆音圈,连着弹力支架,如果能直接用不干胶带从缝隙中把杂质粘出来是最好了,有时候纸盆受潮音圈偏了,也会有摩擦声音。修理喇叭的技术很专业。

网友:
        音圈连着纸盆也连着弹力支架都是胶粘的,纸盆上边跟喇叭铁支架粘着,如果能拆下来清理当然好了,但需要能够再粘回去,那就修复了。确实不能怕修坏,怎么也得修坏几个喇叭,才能练出手艺。

网友C:
我经常修手机     听筒处经常会有些铁粉。。    拆开后用强磁。。  铷磁铁之类。。   吸得干干净净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回复,我试一下。不打算拆音圈,因为我肯定恢复不了的。没有那高的技术,喇叭的构造我都是近期才了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修手机     听筒处经常会有些铁粉。。    拆开后用强磁。。  铷磁铁之类。。   吸得干干净净

手机听筒有一块微细孔网,用磁铁当然可以吸出!喇叭还是音圈拆出来处理吧!

网友E:
音圈是肯定要拆下的,如果能自己拆,那就用一根细的缝衣针,插入缝隙后被磁化,此时便可将细铁粉钓出来。准备一张小的胶带纸候在边上,钓出的铁粉用胶带纸撸下就行了,多试几次就干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听筒有一块微细孔网,用磁铁当然可以吸出!喇叭还是音圈拆出来处理吧!

拆音圈心里没底。拆是肯定能拆下的,按原样再装回去就是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圈是肯定要拆下的,如果能自己拆,那就用一根细的缝衣针,插入缝隙后被磁化,此时便可将细铁粉钓出来。准 ...

谢谢回复,肯定会按您的方法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