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成本低廉的3DQ单管机

楼主(2018-03-06):
接收地信号弱,多次做无电源3DQ单管机不出声,只好放弃无源机制作,抽空儿做了台成本低廉的3DQ单管机。
3DQ塑封贴片MOS场效应晶体管很容易找到,废旧高频头里可以拆得,网购很便宜,全新正品零售0.20元一只。
旋钮、电阻、扁磁棒、可变电容、可调电阻、固定电容、绞合线线圈、3.5mm耳机插座......报废收音机里拆得。

装机元器件

刚买的全新进口原装3SK143-Q(标号3DQ),拍下20只(实发21只)总付款14元,去除快递运费10元,一只不到两毛钱。

3EQ与3DQ是同类型塑封贴片MOS场效应晶体管,3EQ网购也很便宜,全新进口原装3SK144-Q (标号3EQ) 零售0.10元一只。

从废旧高频头里拆缷3EQ、3DQ场效应晶体管

焊接3EQ、3DQ场效应晶体管

完工后的3DQ单管机

楼主:
3DQ单管机电路图

网友A:
        3DQ单管机效果怎样?收台怎样?灵敏度怎样?声音音质怎样?音量怎样?

网友:
赞一个!用做矿机的精神做单管机,也是种很好的玩法

网友B:
楼主东西做的不错,详细的施工和策划,工整和漂亮的结构,支持DIY应该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Q单管机效果怎样?收台怎样?灵敏度怎样?声音音质怎样?音量怎样?

本机外接天线晚上能收到6个中波台。
做过多次实验,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3DQ场管好,加上电源的3DQ机,接收效果比晶体三极管做的单管机差。

网友:
        谢谢!实践者有发言权。

网友:
智者会玩!

网友:
很好,支持捣鼓。。。

网友C:
布线有点乱,可以设计成仿印刷板形式,没有交叉线,省去套管且还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有点乱,可以设计成仿印刷板形式,没有交叉线,省去套管且还美观。

音箱分频器焊接板做的底板凑合用上了,布线是显得有点乱。

这台3DQ单管机布线稍好点。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了得,光滑圆润胜似早期产品手工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音箱分频器焊接板做的底板凑合用上了,布线是显得有点乱。

这台3DQ单管机布线稍好点。

印刷版也是自制的吗?胜似产品。

网友:
楼主的焊台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刷版也是自制的吗?胜似产品。

是拆的分频器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东西做的不错,详细的施工和策划,工整和漂亮的结构,支持DIY应该赞一个!

谢谢鼓励!

网友:
3DQ神器可制做高性能短波收信机.

网友D:
哈哈,效果怎么样

网友:
做得很好,向楼主学习!

楼主(2018-04-09):
引用 网友D:
哈哈,效果怎么样

接收效果见7楼。

网友E:
焊接3DQ是要防静电的吧?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老师你好,R2、C3的功能是什么?PH1、PH2的连接有点困惑。

楼主(2018-10-04):
引用 网友E:
焊接3DQ是要防静电的吧?

焊接标号3DQ、3EQ塑封贴片MOS场效应管要注意防静电。
MOS场效应管的栅、源极间是绝缘的,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很容易感应上静电和其它电压,一旦感应上电荷就很难释放致使绝缘层击穿。

网友:
真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废彩电、录像机高频头里能拆到标号3EQ、3DQ、MOS、U94、U46、U35等塑封贴片MOS场效应晶体管,它们是标号不同的同类型管。

标号U94场效应晶体管

标号MOS场效应晶体管

标号U46、U35场效应晶体管

标号3EQ场效应晶体管

标号3DQ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2020-05-05):
好技术,向您学习。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没有热风枪,只有电烙铁,焊这种场效应管用断电焊接可以吗?最后再焊它,以免静电击穿

网友:
有两样事要问问,一是3dq的场效应管有没有12v或6v之分的,还有就是一般认为场效应管0v导通,对比02v导通的锗管,有优势,这样只要你的天线耳机等等都合标准的情况下,弱台就能收到,当然人也是重要因素,如果你听力不好,那当然就听不出强弱了。再有就是一个场管就能做到单管机,在晶体管单管机上不一定能达到,这就是说3dq场管确实比晶体管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