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燃油表指针法抗故障

楼主(2018-03-07):
别克GL8燃油表指针有时卡在上面,有时卡在中间,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关钥匙后还卡在上面,就是表的问题,关钥匙后回零就有可能是油箱浮子问题了

网友:
GL8不太清楚,不过很多车型的燃油表本身没有断电回零的功能!这样的燃油表有个好处就是:停车期间出现燃油大量泄露或被盗,启动的时候会发现油表向下走!

网友(2024-11-17):
电瓶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