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燃油表指针故障

楼主(2018-03-07):
别克GL8燃油表指针有时卡在上面,有时卡在中间,不知什么原因,请

网友:
这个基本可以算机械故障!表头犯卡,或有漂犯卡!经过颠簸回复正常的一般问题在油漂的方面大些!有些关闭电源油表不回零的还有可能燃油被盗也会出现开钥匙油表向下走的现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