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号角高音喇叭

楼主(2018-03-07):
搞了一个旧音箱,里面两个12寸低音和一个号角高音,淘宝上查不到这个喇叭,高音已经损坏,我想给修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搞一只和这个一样的高音喇叭,喇叭是铸铝的,有型号,但是淘宝上查不到,百度上也没用,请用过见过的烧友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两个低音是南京喇叭都正常,就是这个高音喇叭不知道什么牌子,想找一个一模一样的配个对,实在不行出了和有一个的那个人用。成人之美。

网友:
直觉这个高音号角像是杂牌,不是特别好的产品,建议配一对同尺寸正品的南京或飞乐高音号角使用。

楼主:
这个是南京音箱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