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磁棒在矿机中谁做过对比实验

楼主(2018-03-07):
前两天简单地做了几个磁棒线圈,接矿机上实验

先是短磁棒,70MM的,12股李兹线圈,不接天地线,6楼靠近窗户,正常收听中国之声

后是长磁棒,60股线圈的应该是,  3DQ检波,同样位置,不接天地线,声音比短磁棒大很多,都快震耳了,

最后用了4根短磁棒组合,用120股李兹线 线圈, 实验前心想肯定比单根长磁棒要强得多, 上机实验结果费半天劲,效果跟单根长磁棒差不太多,

长磁棒真的很有效果,甚至比多只短磁棒略强,

手头如果有多只长磁棒,一定试试,

你们试过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A:
这个实验缺少逻辑性,难以评判结果。实际上,实验本身是很简单的,但是不注重逻辑性,结果就变得荒谬了。

获得有用的结果的实验是这样的:
第一步,用同一股数的李兹线绕的线圈,用不同长短的磁棒试验,结果记下来;
第二步,用同一长短的磁棒,用不同股数的李兹线绕的线圈试验,结果记下来;
第三步,将以上两步的结果各自形成曲线变化图,就能看出什么结果是最好的。

此外,一根磁棒和多根磁棒的对比,也要在同样股数的李兹线绕组下进行,并且记录结果。

说了点批评性的语言,楼主莫要见怪。

网友B:
磁棒长接收效果好是其基本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长接收效果好是其基本属性。

为啥磁棒粗,效果增加不那么明显呢我在想

网友C:
这个实验不错。为矿石鸡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实验不错。为矿石鸡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资料。

我这都是直观感受,只凭耳朵听感,没什么专业仪器,所以也没搞什么专业数据。不足以成为技术资料

网友:
如果是中波磁棒,这4根磁棒一起,线圈绕满整个磁棒Q值应该不高

网友:
99版主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网友D:
长磁棒比短磁棒灵敏度高是肯定的。从理论上说100mm的比50mm的高3dB,200mm的又比100mm的高3dB.这3dB的差距,从功率的角度说,就差了一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都是直观感受,只凭耳朵听感,没什么专业仪器,所以也没搞什么专业数据。不足以成为技术资料

很多的科技发现,先有实验发现,再有技术完善的一个过程。.....

网友:
谢谢!很简单直接的对比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缺少逻辑性,难以评判结果。实际上,实验本身是很简单的,但是不注重逻辑性,结果就变得荒谬了。
...

所言极是,所以我的标题也是想找谁做过带数据的对比实验, 结合我的直观感受去理解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所以我的标题也是想找谁做过带数据的对比实验, 结合我的直观感受去理解它。

你自己也可以获得数据,有一个万用表全都能解决。

网友E:
矿石机的信号来自天线,除非是距离电台极近,否则磁性天线的接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使用磁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线圈匝数,提供其Q值,真的不是越长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磁棒比短磁棒灵敏度高是肯定的。从理论上说100mm的比50mm的高3dB,200mm的又比100mm的高3dB.这3dB的差距, ...

赞同您的说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长磁棒,以提高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石机的信号来自天线,除非是距离电台极近,否则磁性天线的接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使用磁棒的主要目的是 ...

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在矿机里的表现,它确实是越长声音越大,感应出的信号越强, 咱也没有更长的磁棒,也不知道长磁棒长度有个极限没有,长到多少再长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矿石机的信号来自天线,除非是距离电台极近,否则磁性天线的接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使用磁棒的主要目的是 ...

赞同您的说法。在没有外接天地线的情况下,仅靠磁性天线就能收听到天台信号,除非距离电台很近。有高放的收音机磁棒越长一般灵敏度越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在矿机里的表现,它确实是越长声音越大,感应出的信号越强, 咱也没有更长 ...

我所见到的中波磁棒最长的是200mm,短波磁棒140mm。

网友:
在耳机前接个μA表(三用表μA档临时测下)更好!(用数据说话更为准确直接)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用压电当耳机----好思路

你的耳机线连在磁棒线圈上构成音频回路,实际也是短天线。

网友G:
楼主是用的3DQ吗?

网友:
我用现有的一个12cm磁棒 从驻极话筒里拆了个场管 感觉比2AP9强一点 勉强收到一个本地强台 比蚊子叫还小

网友:
家里的收听条件太差了 用外差机靠近窗户才会有信号 超过半米就只有一个台了 这个机可能用普通耳机灵敏度太低

网友:
这个中波磁棒34cm长:
可惜忘了从哪里收集的图片了。

这个磁棒天线用了61根20cm的磁棒:
有些变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所见到的中波磁棒最长的是200mm,短波磁棒140mm。

20cm的短波磁棒过去有,有些成品机上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的3DQ吗?

对用的是3dq,  其实几种二极管也都实验过了,  感觉1N60也不错。

网友:
记号,有条件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