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1天时间DIY整理组装的后级功放给大家展示下

楼主(2018-03-07):
内部全图购置的著名的TDA7294芯片模块
变压器功率标称200瓦,电压双42V直流84V
内部
电容10000uf
实测容量
实测
接线柱
接线柱细节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
音频信号线屏蔽线都不用?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线屏蔽线都不用?有干扰吗?

貌似没有看出任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铝箱比芯片板贵。

220V插座、开关等地方用热缩管套上。

谢谢啊,进一步完善下。

网友:
数子声没味。

楼主:
这个属于AB类放大器
7294啊
号称HIFI级功放芯片

网友C:
怎么没看见散热片

网友:
机壳散热呢..

网友D:
推这么大的音箱值得这么折腾吗?

网友:
后面板,强弱信号最好左右分开,功放板靠后左右排列,输入信号线屏蔽处理,大信号输出线尽量短。变压器及整流远离信号输入,建议内部220市电及变压器、整流电路与功放板及输入、电位器等用薄铁板隔离开处理。那样的话会更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线屏蔽线都不用?有干扰吗?

以前帮朋友修过一台山寨厂出家用功放,内部无用一跟屏蔽线但是没有一点干扰噪声!功放电路是经典85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前帮朋友修过一台山寨厂出家用功放,内部无用一跟屏蔽线但是没有一点干扰噪声!功放电路是经典850

有高增益放大板就不行。纯后级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高增益放大板就不行。纯后级没事。

合并机!有音调有话筒输入

网友:
但总是把每个DIY作品当作学习无线电制作行为准则的表率好javascript:;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合并机!有音调有话筒输入

那种机见过,所有导线都很细。中功率管的多,早点3DD15。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种机见过,所有导线都很细。中功率管的多,早点3DD15。

线的确都很细,变压器也很细!当时接过手超轻拆开看“这是什么垃圾啊!”但是修好开声还很不错,没有一点底噪!
功率管是3DD207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线的确都很细,变压器也很细!当时接过手超轻拆开看“这是什么垃圾啊!”但是修好开声还很不错,没有一 ...

这种板我好像还有块收藏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我好像还有块收藏着。

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帮朋友修过一台山寨厂出家用功放,内部无用一跟屏蔽线但是没有一点干扰噪声!功放电路是经典850

我这个也无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这么大的音箱值得这么折腾吗?

这个是25瓦一只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看见散热片

7294直接拧在底壳上了。散热很给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看出任何区别

没有前置放大和音调,信号线应该用屏蔽线,否则会引入低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前置放大和音调,信号线应该用屏蔽线,否则会引入低频干扰。

请问下,低频干扰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网友G:
味道纯纯的,牛够大,能出好声音,7294以前裸奔过,最后烟花了,不是电路问题,是自己不小心碰到焊锡丝搭了一下管脚,就灵魂出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味道纯纯的,牛够大,能出好声音,7294以前裸奔过,最后烟花了,不是电路问题,是自己不小心碰到焊锡丝搭了 ...

实际上我这个变压器功率余量不大的。
7294在双40V就能输出90瓦功率。
只是咱们平时试听功率很难超过10瓦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这个变压器功率余量不大的。
7294在双40V就能输出90瓦功率。
只是咱们平时试听功率很难超过10 ...

功率太大了自己耳朵也不好受,而且扰民,还是当文明人。自己除了看大片把音量调大一点外,平时听歌的音量门外基本听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低频干扰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低频干扰会混在声音中,听起来有交流声。

网友H:
看到楼主把波音747发动机装到吧桑塔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楼主把波音747发动机装到吧桑塔纳上

我的那个喇叭25瓦一只

网友:
做得不错,没有正面

网友:
手工活可以

网友I:
拿来推这个音箱不怕音箱被推烧吗

网友(2018-04-06):
这个箱子 改成这样 也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拿来推这个音箱不怕音箱被推烧吗

喇叭25瓦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