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动力型锂电池?

楼主(2018-03-07):
把普通锂电池用在电钻等大电流应用上,对电池损伤很大,而且动力型锂电池和普通锂电池价格差别相当大,我们买到电池,如何鉴别它是不是动力型锂电池?只能听卖家说是不是?能不能从打码标签看出来?请教!

网友:
用10A放电 用汽车100W灯泡 两个并联 接电池测试。测试压降 就知道

网友:
无专业仪表就按楼上方法,不是动力电池压降很快

网友:
看容量不知是否易区分,动力电池容量好像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个人认为,动力也好,容量也罢,电池的关键参数还是内阻,内阻小的就是动力,大的自然是容量了(遮羞布 ...

不知道内阻小于多少毫欧,就可判断为动力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内阻要和容量结合了看,这个还真不好说标准。比如说你20安时的片子做到1毫欧,我认为很不错,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8-05-30):
测内阻,内阻小就是动力

网友:
测内阻再对比电芯参数,容量容易做假内阻不易做假

网友:
外面那层塑料绝缘皮是可以换的,很容易仿制

网友:
这个看要看内阻,18650电池30左右微动力,内阻越小放电能力越强

网友:
没有内阻表,我是先找个电阻接电池上测一下电流,然后测接入前后的电压,(接入前电压-接入后电压)/电流=电池内阻,当然这个是静态内阻

网友(2018-06-30):
引用 网友B:
高倍率短时间放电看压降,动力电池内阻一般小,压降小。或者看温升,同样原理。专业的你买个内阻仪测一下看 ...

能不能推荐一下相应的内阻仪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