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能用在3.6v玩具轿车上吗?

楼主(2018-03-07):
请教,给孙子买的玩具轿车用的是3节镍镉电池,不耐用。能用18650锂电池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能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能安装上.

谢谢指点。

网友:
手机电板也可以。

网友B:
不要忙了给18650配块保护板!

网友C:
完全可以啊,最好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了,或者弄个BB响,电压低了就报警的那种

网友:
肯定可以的,之前我就是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啊,最好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了,或者弄个BB响,电压低了就报警的那种

有保护板就不用BB响了!BB响只会增加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保护板就不用BB响了!BB响只会增加耗电!

我是说2选一嘛,用保护板自然是最好了

网友:
不知你原来的电池是不是AA规格。如果是的话建议你用三只14500并联使用。这样改动较少较容易。

网友D:
18650锂电代替镍氢,貌似你放不进去,就算电池仓斜方向角度也不行!

不要问我为啥知道的,姑娘的玩具实在没招了,只能买镍氢重新替换原来坏的!

网友:
最好用动力型的,把原来的电池仓改造扩大,两节并联再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忙了给18650配块保护板!

是的,从手机电池里拆出来的,用手机充电器座机充电,充满变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锂电代替镍氢,貌似你放不进去,就算电池仓斜方向角度也不行!

不要问我为啥知道的,姑娘的玩具实 ...

电池仓没问题挺大的,是三只电池捆在一起扔在里面的。现在已改好了,很好用。

网友E:
看头像都有孙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头像都有孙子了

头像是三十多年前的,现在老了不上像了

网友(2018-04-24):
可以的,很多电动工具电池都是用的18650

网友(2018-06-21):
建议加上保护板使用

网友:
充电器也要买单串4.2伏的

网友:
18650加3.6v   LDO

网友(2018-09-22):
可以用聚合物电池,尺寸大小根据你的空间大小定制。

网友:
直接用肯定不行,锂电保护板要大电流的,充电也是专用充满可自停的,现在起火,爆炸的电池均是锂电

网友:
锂电一般是2。5V到4。2V工作电压。 所以是可以的。只要不要过放电过充电

网友(2019-09-01):
3v的地方我都直接用锂电池了!3.6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