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百度网盘下载的文件格式是Firefox HTML Document

楼主(2018-03-07):
为什么从百度网盘下载的文件格式是Firefox HTML Document   ?

文件类型:Firefox HTML Document

下载软件:EagleGetProtable_2.0.4.27

浏览器版本:Firefox 45.0.1   便携版

比如下载一个pdf文件格式的书籍,文件体积较大有100M,用浏览器下载不支持断点续传,所以用便携版的EagleGetProtable_2.0.4.27下载,文件下载完毕后,理应是pdf格式,但实际确是Firefox HTML Document文件格式,用pdf文件阅读器也可以打开这个Firefox HTMLDocument文件,不知何故,发帖求助,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自己把PDF文件的关联搞错了而已。去改文建关联吧。

网友:
百度网盘大文件不是用客户端下载的吗?

网友:
客户端下载没有问题,安装客户端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我的电脑  资源管理器  工具  文件夹  查看 高级设置   隐藏已知文件扩展名 选项去钩,然后确定并应用即可。

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