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理电热锅

楼主(2018-03-07):
早上送孩子上学时老婆让把电热锅直接送去修,老爷们送孩子再拎个锅感觉太没面子了,再说了一个锅也不应该有太大问题,就和她说等回来看看再说吧。送孩子回来后,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线,没问题;再测开关也没问题。有点不知所措了,赶紧网上搜索,结合实际确定十有八九是温控器的缘故了。然后去维修店里买温控器,顺便让老板娘看了一下,她说看着问题不大,五元又买了个新的,她又说也有可能是保险的缘故,当时没太注意,到家后也挺后悔不如直接再买个保险丝了,免得到时候再跑一趟,结果换上新的温控器电源灯亮了,没想到啊,这么容易就修好了!上图:

网友:
触点氧化了。打磨一下也许就能对付用。

网友:
不错,找到问题修好才是硬道理,温控器因为触点经常频繁动作拉弧,触点肯定容易坏,而且使用年限长了,双金属片疲劳了,触点接触压力不够也会导致接触不良或者不通,换掉是最妥当的

网友:
防干烧温控器触点烧蚀开路了,如果三挡全开这东西触点上大约流过9-10安的电流,属于易损件

网友:
很老的那种。。。。。。。。。

网友:
图很清楚 ,  还不知道 这东西有个温控 器

网友:
看走线,挺漂亮,老货才有这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