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次 维修新款桑塔纳1.4排量发动机 发电机

楼主(2018-03-07):
还是那位朋友、一年维修一次、出租车就是城市骆驼。天天几百公里不在话下、正常磨损维修难免。找到我同样接单。去年维修发电机一直使用到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年前又找了一个发电机又让我修。来吧有钱就修 不啰嗦  加班维修出来交差。说干就干、 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A(2018-05-20):
现在工资高 修复不必要...换了铜环同心度不够碳刷用不了多久碳刷就会磨完了

网友(2018-03-08):
滑环压进去会稍微有些不同心,最好是上车床车一刀保证同轴度。这样滑环和碳刷的寿命会好很多。

网友B:
好手艺啊,轴承不需要换吗?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不错,现在汽修厂基本都是给你整个换,不给你单独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啊,轴承不需要换吗?

不要换  上一点油即可。。

网友:
好手艺!好工具!

网友:
如早一些时间更换碳刷铜环就可能磨损的没那么严重,因碳刷磨短后压力减小会产生电火花造成铜环氧化沟槽越磨越深,直到不通电了。(单独换碳刷省事,老的普桑电压调节器就连个螺丝,不用拆发电机。个人经验)

网友C:
就想知道配件在哪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知道配件在哪里找的。

马哥家多的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换  上一点油即可。。

密封轴承怎么上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轴承怎么上油的

打开轴承密封圈  就可以加油了。。

网友:
做的仔细   , 顶一下

网友:
以前我修电机轴承基本上都换新!厂里不差钱!要是自己出来做的话只要旧轴承运转顺畅无噪音和轴承内外圏虚位小都能用!

网友E:
副厂调节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副厂调节器一个。。。。。。

这个还就是原机发电机。。

网友:
一样拆了,应该把轴承也换了

网友:
好手艺,现在维修的不多了,都是直接换新,感觉好浪费

网友:
厉害了!现在维修的人少,直接换件的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啊,轴承不需要换吗?

换的新轴承不一定有旧的耐用!

网友F:
学习了,楼主技术高,转子上的绕组是不是起励磁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楼主技术高,转子上的绕组是不是起励磁作用的?

OK。。。。。。。

网友:
好本领,顶一下

网友:
技术不错,如果开修理厂,这样并不能省多少钱,业余搞搞还可以。

网友:
修理厂一般不会这样干吧,这样修一下比直接更换个发电机最少要多二个钟.

网友:
维修发电机,还有保养启动机

网友:
手艺可以

网友:
哈,工钱不少吧

网友:
我公司有个长安面包车  一万公里 发动机的轴承就拉坏了  也不知道是质量太差还是皮带拉得太紧了。。。。。。维修厂直接换新的发电机了。旧的被同事没收了  也不知道他玩成怎么样了

网友G:
110A 貌似是型号;和12V挨得近误会成电流了。。。。。。这发电机也就是2KW左右。

网友:
好手艺,佩服,佩服

网友:
路边的维修师傅都是直接换碳刷的,省钱。

网友:
学习了,好手艺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10A 貌似是型号;和12V挨得近误会成电流了。。。。。。这发电机也就是2KW左右。

110a如果是电流的话,功率也就是1.32kw。刚才看帖子,我就想,定子线圈看线径也不大,想请教楼主,这线圈能出110A的电流吗?还是诚如您述说,110A是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0a如果是电流的话,功率也就是1.32kw。刚才看帖子,我就想,定子线圈看线径也不大,想请教楼主,这线圈 ...

虚标吧。。。实际应该在几十A。。具体多少没有测试。。修好能用就行。。其它不管。

网友:
好手艺,好技术

网友:
我怎么感觉那么细的线     100A?   能通过100A?

定子100A    。。。     转子能有几A?

网友:
好手艺,这样修碳刷磨完也是一年寿命,再也没法第二次修了。滑环虽然有沟,但是还可以继续用,如果第一次修的时候只换碳刷,下一回在这样修,发电机可在有一次寿命。

网友:
新轴承不一定有原厂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轴承密封圈  就可以加油了。。

正规操作是直接换。马马虎虎拆盖子加油也行。

网友:
不干哥俩好恐怕要脱焊,其实可以用高温焊丝,或者氩弧焊点最好

网友:
赶紧学习,一个发电机好几百大洋,就那点碳刷滑环磨损就整个换,太坑了

网友:
好手艺,确实很高

网友(2018-05-04):
话说哥年轻时也学修过汽车电路,跟楼主差不多,但换铜环的活是让修电动工具的人去修的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维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工资高 修复不必要...换了铜环同心度不够碳刷用不了多久碳刷就会磨完了

出租车一天几百公里,维修了使用一年半没有问题,从来不把同心度放放眼里。。就那么简单。。

网友:
现在修车的一般都直接 换,修发电机和起动机都是有专门电器维修的人干

网友(2018-06-04):
现在修理厂都换总成,想省钱、自己修

网友:
关键是换一个没多少钱所以修理厂一般是给换新的

网友:
现在的维修已经改名为换修了

网友:
类似这样具有匠人精神的修理工我必须点赞!

网友:
这才是真真的维修,换整个电机的太坑了

网友:
楼主上那么多哥俩好,那下次再维修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