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捡了个“公共广播功放M450B”,想改成家用功放。。。

楼主(2018-03-08):
垃圾场收的,很沉。
可惜是定压输出。
2个牛不错,有8个10000μF的电解,6个东芝的2SC5200。
想改成家用定阻4Ω、8Ω输出的。
没有图纸。
岂不是鸡肋?

网友:
定压功放,输出是高压的,改成家用的不划算。

网友A:
它是OCL电路加升压变压器构造,去除升压变压器就能驱动普通音箱,只不过它是单声道的欣赏音乐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OCL电路加升压变压器构造,去除升压变压器就能驱动普通音箱,只不过它是单声道的欣赏音乐意义不大。

有一台很好的机,可惜单电源供电改不了。

楼主:
1、确实有1个环牛是电源变压器;另1个环牛是升压自耦变压器(升压70V,100V);
2、还有6只东芝的2SA1943;
3、鸡肋。
拆解吧,这样电源环牛、电解、管子还可以用一下,以后有机会装个功放吧。

网友:
看着像是单声道。输出变压器取下 直接带喇叭就行

网友:
单声道,看看输出接线柱有标输出阻抗选择!选合适接音箱就行了

网友:
保留机箱和变压器,然后找一个场管小甲的电路装上。

楼主:
单声道,这是致命缺憾。
拆了吧。

网友:
拆零件吧

网友:
杀了这只鸡吧,能杀出两头好牛.

网友:
定压机子没啥用

网友B:
我拿奇声攻防和你换怎么样

网友C:
我有一台韩国进口的定压功放,多年了没用上,主要是改不了,它是单电源的,

楼主:
今天拆解后,测了一下电源牛,副边有几组电压:双66V(大电流),双15V,单15V,单11V。
这个电源牛不错,应该可以做个不错的双声道2SC5200/2SA1943对管大功率高保真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韩国进口的定压功放,多年了没用上,主要是改不了,它是单电源的,

上个图片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片欣赏一下

图片来了。

网友B:
纯南韩的英桥功放,看这散热片功率应该300瓦,很专业的样子,改掉可就白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南韩的英桥功放,看这散热片功率应该300瓦,很专业的样子,改掉可就白瞎了

交直流两用机。里面是单电源,不是正负的。改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确实有1个环牛是电源变压器;另1个环牛是升压自耦变压器(升压70V,100V);
2、还有6只东芝的2SA1943 ...

6对东芝管并联起来,做成低音炮板,绝对强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对东芝管并联起来,做成低音炮板,绝对强悍。

他说是6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是6个管子?

6对。共12只。

网友:
这机器够大了。去掉输出变压器,加个喇叭保护器,做炮用。

网友E:
分成两个声道,一个声道三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成两个声道,一个声道三对管

一种方案:2个声道,每声道3对管;另一方案:2个声道,每声道2对管,加1个重低音2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拿奇声攻防和你换怎么样

这提议好,这个机箱空壳合你用,环牛拆几圈也合你用,双赢,楼主平白得台现成双声道机,到交易区搞吧

网友:
杀鸡取件省事

网友:
公共广播只在乎声音大,不在乎音质。

楼主:
实际加负载试了一下,负载为24欧姆电阻丝,如下:

楼主:
继续:
还要等明天再继续。。。

楼主:
继续。。。
770W纯电阻负载(125V*6.19A),30分钟后牛温度到43度左右,压降约为5.3%((132-126)/132),看来功率足有800VA。
初级电阻1.2欧姆。。。好牛!
做一个2+1!

网友(2019-01-05):
再搞一台做成双?

网友:
破烂的用途就是当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