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挂多块硬盘的探讨

楼主(2018-03-08):
我的电脑想挂4块硬盘,硬盘是串口的,四块硬盘的数据线都连在主板上,我想安一个转换开关,用开关分别控制硬盘的12V和5V电源,开机之前选择要使用的硬盘,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开机前设置启动顺序就来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一块500G装XP系统,一块1T的装win7系统,一块2T的装win8系统,一块2T的装win10系统

网友:
完全可行,本人挂3块硬盘,一块WIN7,一块winXP,一块游戏盘,用船型开关控制,用哪个系统开哪个,很是方便,不过每次只能用一个系统盘,换另外一个系统要关机重启才行

网友:
不用加开关控制硬盘电源,开机时按键盘F1-12(不同主板好像不同)选要启动的硬盘就行,启动后每块硬盘都运转,可以随意读取每块硬盘里的文件,很方便。

网友:
不用安装转换开关,交给主板完成任务。

网友:
完全可行,优点:节能,缺点:必须关机切换,不方便,而且不能直接读取其他盘上的数据。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用双刀开关就行了,你是想要4个系统么?一块硬盘应该可能实现

网友:
如果开了机每块硬盘都能读写,一旦中病毒就可能全部感染,弄不好所有硬盘上的文件都挂了,所以用硬开关控制硬盘的起动比较安全。
硬盘电源接了开关仍可以把开关全部打开让所有硬盘都可读写,不想开哪块就不开哪块。

网友:
加个光驱位硬盘抽取盒就好了。用哪块,放进去哪块就好了。

网友:
正常情况,还是开机快捷键,方便快捷

网友:
用硬件开关控制好处是操作简单,缺点也很明显。其实完全可以用一块硬盘分几个区装几个系统,用easybcd等引导工具切换要启动的顺序。

网友:
机械开关,质量要好一些~开关硬盘要关机操作后,在电脑上电~

网友:
这方法可行。

网友:
想法可以,只是每个硬盘独立使用,不能互相读取数据。

网友:
装多系统就行了吧,每个装到不同分区,想进哪个选哪个

网友:
有成品的切换卡出售的

网友:
这么一搞,各硬盘只能存本操作系统的东西,如果有通用的,那每个硬盘都得保存,浪费空间啊。

网友:
楼主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装这么多的系统都有啥用呢?

网友:
可以加四档电源旋转开关!
要不就用开机F10选择哪个盘启动

网友:
如果不考虑用电和硬盘损耗,实际上可以安装启动软件,在启动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硬盘启动,在每个系统中屏蔽不用的硬盘,这样就不用接开关了,还有就是有专门的硬件可以控制,不用自己接线,我用过,淘宝就有。

网友:
感觉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装个多档开关就可以

网友:
不行,别听他们瞎说,我试过,几下就把硬盘干坏了,而且是没上电的硬盘坏。
补充一下,我试的是IDE硬盘,串口的没试过。

楼主:
谢谢各位发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