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3DQ为什么还不如二极管2AP9?

楼主(2018-03-09):
请教大家我用3DQ为什么还不如二极管2AP9?

网友A:
阻抗很重要!!比如32Ω和2000Ω两者同等能量电压差距巨大!3DQ属于低阻输出!遇见高阻耳机没哟呀电压空有电流也是有力用不出啊!!!!

网友B:
3DQ击穿了吧,焊接时注意将烙铁先安全接地。

网友:
具体电路参数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
关于场管和二极管的效果差别,在基本上满足电路匹配的情况下,弱信号下场管占有优势,在强信号时区别不大,如果电路设计不当,阻抗匹配不良,场管的效果并不一定能得到体现,有些不太懂的人,用同一付耳机去试验场管和二极管电路,例如,场管设计的是中低阻抗输出,二极管直接输出是高阻抗,如果把高阻抗耳机同时用到二极管和场管电路中,就会造成场管电路效果不如二极管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太懂得耳机阻抗的正确使用场合的,另外电路设计也是如此,场管电路中的匝数比也要跟所用的耳机阻抗相匹配。才能得到较好的效果,反过来一样,如果把低阻耳机直接用在二极管电路中,也一样得不到好的效果,应该说,在二者同时匹配良好的情况下,场管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要好于二极管,但强信号下,二极管的失真更小,场管的非线性失真大一些。

网友D:
我不懂矿机,幼时后看到大孩子在外面天线和地线试机,我听了一下很神奇,大了也装单管和4管来复机。

今天才知道2AP9 在微电流下很神奇(其它二极管很难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矿机,幼时后看到大孩子在外面天线和地线试机,我听了一下很神奇,大了也装单管和4管来复机。

今 ...

这里的微电流,超过1ua还是低于1ua?或者你指的具体电流数值多大?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微电流,超过1ua还是低于1ua?或者你指的具体电流数值多大?谢谢。

我在其它方面用

低于1UA

但3AX31  bc  也是1uA以下,肖特基低反压得1UA 以下也能导通,但都没2AP9 神奇。

网友:
3DQ不错的,我的感觉是 比2ap9灵敏度高,但不如2AP9音质好,
也看环境,如果是磁棒上应用,前者选择性不如后者,但灵敏度高,
如果是磁环上应用,3DQ选择性好,
估计是你的3DQ品质不好或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其它方面用

低于1UA

谢谢

网友:
当年的二极管估计用的是黄金的丝,所以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Q击穿了吧,焊接时注意将烙铁先安全接地。

击穿不会发声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怎么不会发声?3DQ击穿的一种情况是部分击穿,泄漏增大,测试都几乎测不出来。您用过MOS管么?

网友F:
做过多次实验,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3DQ场管好。
加上电源试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8293-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做过多次实验,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3DQ场管好。
加上电源试试  http:// ...

把矿机的电路图,实物图,发上来,让矿友们看看,

网友G:
把矿机的电路图,实物图,发上来,让矿友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场管和二极管的效果差别,在基本上满足电路匹配的情况下,弱信号下场管占有优势,在强信号时区别不大, ...

谢谢!谢珊!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很重要!!比如32Ω和2000Ω两者同等能量电压差距巨大!3DQ属于低阻输出!遇见高阻耳机没哟呀电压空有 ...

谢谢!谢谢!再去试试,另外再请教一下3DQ一般阻抗多少最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矿机的电路图,实物图,发上来,让矿友们看看,

那是不可能的事,哪里有电路图。何必认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场管和二极管的效果差别,在基本上满足电路匹配的情况下,弱信号下场管占有优势,在强信号时区别不大, ...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矿机的电路图,实物图,发上来,让矿友们看看,

电路图 实物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8293-1-1.html

网友:
  通俗点说,2AP9二极管就是专门为检波而设计生产的。其它型号二极管难与其比。

网友C:
楼上的实践可能是做过的,但实验过程也会有不足的地方和考虑不周的地方,看到连接的图,就觉得并不一发挥出场管的最大潜力,实践中元件的选择也会有不足,所以,任一二次实验并不要急着下结论来定论二极管和场管怕优劣。应该多次实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才能得到比较接近实际的效果。二极管电路简单容易上手是事物,场管电路对耳机阻抗的适应性更宽容一些,就电路而言,许多人在场管上用上了高阻耳机,造成接收效果不如二极管,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这是不太懂匹配原因造成的,以为阻抗越高,效果越高,实在是对耳机的误解。应该是匹配越好,效果越好。当然了,耳机本身也有一个灵敏度和转换效率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前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实践可能是做过的,但实验过程也会有不足的地方和考虑不周的地方,看到连接的图,就觉得并不一发挥出 ...

结型、MOS型场效应晶体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它和电流控制器件晶体三极管一样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依赖强信号供电的无电源机沒有普遍适用性,此类机种严重受接收环境信号影响,信号弱的地方无法出声非常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Q击穿了吧,焊接时注意将烙铁先安全接地。

没那么脆弱,我焊了十几个都是用苹果改的白菜白光带电焊接,一个也没出问题

网友F:
无数次实验证明,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3DQ场管好。
信号弱的地方,加上电源接收效果会明显提高,感兴趣可以试试 。
参考电路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8293-1-1.html

网友:
制作矿机用3DQ检波效果不如二极管那是对3DQ的特性不了解所致,有情可原。不然,论坛里有那么多矿友都用3DQ制作出接收性能十分优秀的矿机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数次实验证明,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3DQ场管好。
信号弱的地方,加上 ...

做过矿机的矿友都知道二极管和场管的优缺点,这个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做矿机就是玩吗,自己喜欢啥就用啥,没必要分个谁好谁不好,只能是各自有优缺点罢了。

网友F:
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标号3DQ场管好,是通过无数次实验证明的,不容置疑!
相比之下标号3DQ场管比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更容易得到,网购零售价格更低廉,感兴趣的坛友只要认真做个实验就能够得到证实。
获得3DQ类型塑封贴片MOS场效应晶体管有两种途径,1废旧高频头里可以拆得,2网购。
网购全新进口原装3SK143-Q (标号3DQ) 去除快递费零售0.20元一只,全新进口原装3SK144-Q (标号3EQ) 零售0.10元一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8293-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无电源工作状态下,国产2AP、2AK型晶体二极管检波效果远比标号3DQ场管好,是通过无数次实验证明的,不容置 ...

欢迎各抒已见百花争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欢迎各抒已见百花争鸣!

谢谢。

网友G:
做一个大环线圈矿机,分别用二极管和场管3DQ检波,看看哪个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一个大环线圈矿机,分别用二极管和场管3DQ检波,看看哪个效果好

观点不错,多尝试比较!

网友:
你用3DQ为什么还不如二极管2AP9,是因为没有选择好与3DQ匹配的耳机。3DQ焊接过热静电损伤,电路选择,安装工艺等都有关系,请将整机图片发上来配上电路图。

网友:
怕高温损坏就先不要焊接,小时候因为管子来之不易,都是用铜丝做弹簧插座,完全调试好才焊接。

楼主:
实在弄不明白,烙铁断电接地一口气焊了二十个3DQ,每个都一样

网友:
烙铁断电接地焊接,四条腿又短接在一起存放,3DQ场管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Q击穿了吧,焊接时注意将烙铁先安全接地。

我用苹果白光带电焊接了十几个都没出问题,

网友:
我有一付51欧姆的耳机,用3DQ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