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隔壁坛6P14推挽,个人感觉很好

楼主(2018-03-09):
剧说电路源自法国,不知真假

网友A:
貌似电源部分有点错误,记不太清楚了,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B:
线路设计的不错,很有新意,不落俗套。1、末级甲乙类,近乙类。高压供电,估计功率能到15W。(常见的不敢超300V,也就10W左右)。2、超线性接法,改善5极管大屏流时的线性变差。3、为控制屏耗,必须降低帘栅极电压,采用串联稳压二极管方式,简单有效。并联电容是为了降低雪崩噪声。4、推动级屏压浮动,解决了长尾倒相因为尾太长引起的摆幅不够的问题,提高驱动能力,颇有麦景图风味儿。5、预放大,再倒相,比先倒相再预放大推动,节约1-2支管子,同时提高了信噪比。6、电源部分,每声道每级都采用二极管隔离,提高了分离度和稳定性。

估计很多国人看到这么多硅,会下意识地认为“胆机石声”

楼主:
看这有点欧风

楼主:
电路看着有它的特点

网友:
电路直接上原图文件会更清晰。

网友C:
Z6120是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Z6120是稳压管吗?

可以用120v稳压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源部分有点错误,记不太清楚了,大家注意一下

谢谢帮上图,这机你也做了?

网友:
这个长尾倒相电路的推挽,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看其他电路平衡部分好像更复杂一些。

网友:
电路设计很新颖!
通过超线性接法和末级功率管的屏删反馈取消了大环路反馈。

网友:
Z6120这只稳压管我觉得更多的是为末级静态偏置考虑。对于交流信号,由于稳压管的内阻低,再加上并联的0.047的电容,对超线性抽头的反馈信号视为直通。
这只电容除了消除稳压管的噪音,更主要的是耦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上图,这机你也做了?

打了板子但没做,还有原帖中作者用 p6ke120a 代替Z6120。隔壁坛上有pcb文件下载有兴趣可以打板,不过音量电位器接线的时候要注意pcb上的走线,不要成地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板子但没做,还有原帖中作者用 p6ke120a 代替Z6120。隔壁坛上有pcb文件下载有兴趣可以打板,不过音 ...

真羡慕老兄,我是用旧版改的。不知打板是否有富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路设计的不错,很有新意,不落俗套。1、末级甲乙类,近乙类。高压供电,估计功率能到15W。(常见的不敢超 ...

请教下,R16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R16的作用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平衡正负半周放大时的阳压。对否,请指教。

网友:
没了,一年多前已经出完了,剩下一块留给自己玩。不过会搭棚的话也不难,就是麻烦点。

网友:
音质应该不错。

网友:
嘿嘿,我应该是这个板子第二个做的人吧!
用了3年多了,一直做主力机在用

网友:
电路设计很新颖!

网友:
不错不错,声音很动听吧!

网友E:
定了牛,还没到手,准备备料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有套件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了牛,还没到手,准备备料了

老兄,做这机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这么多年做机唯一开机就喜欢它的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做这机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这么多年做机唯一开机就喜欢它的表现。

正在备料,好不好做出来才知道,我现在是先求出声

网友(2019-03-21):
做好一年了,感觉不错,可以做主力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