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儿有会修三菱重工SRKAI25H变频空调的大师吗

楼主(2018-03-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原本可能是小问题,你这样搞反而会导致大问题的。变频空调新机安装时管路系统都是要抽真空的。

网友:
不接铜管不可以长时间工作,运气好的老鼠咬断线,不好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外机连接线肯定是好的。不存在老鼠咬坏的问题。

那可以连好电源线通信线,看指示灯什么状态,报什么警。在看驱动板有没有输入输出电压等等

网友:
变频空间外机主板很容易坏。受环境影响

网友:
外机驱动板坏的可能性较大。我家有个空调内机转外机不转,不制冷,人家换个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