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电蝇拍

楼主(2018-03-09):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电蝇拍,也叫电蚊拍,时间长了就不好使了。先别扔,试试修复。

1.   常见的是电池失效。内部用铅电池的,4伏。充电时间一长,内部析出水分,干涸。灌水后效果难以恢复到最佳状态。配件难买。

      电蝇拍不用时不要扔在那里长期不管,要几个月充电一次。长期不充电的电池自己就废了。

       判断方法是拆开,用表测一下电压,但是往往是虚电。有经验的可以短暂测一下电流。    最好是焊下电池线,用一节3.7伏的锂电池代替试一下。锂电 池完全可以代替原来的铅电池,更耐用。

2.   高压启动按钮失效故障。常见的是按钮下面的微动开关失效或不灵敏,接触电阻大。这种微动开关故障率很高,应用也很普遍,各种电器都在用。感觉 它的可靠性一般,很难挑出来接触电阻为零的配件。  这种小开关无法修复,拆开即损坏。

     判断此故障的方法是拆开,在电路板上找到触点的两个极,用两根导线短接。如果立即好使,找一个好的零件换上,各种拆件里找。之前测一下。

3.   如果电池正常,开关短接,仍然不好,可能是电路板内部有故障,元件失效,焊接不良。  常见的是微动开关管脚与电路板虚焊。最好用刀刮净附近重 焊。

4.建议用18650锂电池代替原来铅电池。只要能装进去。方法就是焊上电池,无电池夹。有喜欢外接导线充电的也可以,改成可拆下的也行,随自己喜欢。

     代换铅电池的锂电池如果装不进去有干涉的地方,用尖嘴钳字把那些注塑的筋或构建掰掉即可,装配后蝇拍手柄用胶带缠紧。

网友A:
锂电池加充电器一起都装进去,还利用原插头。我就是这么改造的。

网友B:
我修了几个都是别人丢出来的,基本是楼主提的故障。刚好手头上有几块原诺基亚电池,直接改,加充电口后用电筒的4.2V充电器充。

网友C:
我那个电蚊拍是用5号电池的,14500和占位桶加手机保护板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电蚊拍是用5号电池的,14500和占位桶加手机保护板用了好几年了。

都是好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加充电器一起都装进去,还利用原插头。我就是这么改造的。

是吗,能装进去吗,好办法,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几个都是别人丢出来的,基本是楼主提的故障。刚好手头上有几块原诺基亚电池,直接改,加充电口后用电 ...

我的也是。坏了一个,买了一个,捡了两个坏的,有练手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年被蚊子咬上一次或没被咬是正常,两次是偏多了。记忆中一年中被咬过三次的没有。

我没有那么幸运,夏天不知从哪里进来的蚊子,最多一夜用蝇拍打了15个蚊子。没有蝇拍可不行。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大多是铅酸电池,放久了没充电,造成电池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能装进去吗,好办法,我也试试。

拆掉充电器外壳。

网友:
能不能利用电蝇拍的电路,教训乱撒尿的狗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了几个都是别人丢出来的,基本是楼主提的故障。刚好手头上有几块原诺基亚电池,直接改,加充电口后用电 ...

相同的做法!还一块钱买两个的。改后用了几年了也没坏呢

网友:
我也修复几个,基本都 是电池损坏或者虚焊。

网友:
换锂电池要有保护板。确保充电安全

网友:
可以用锂电池加充电保护板

网友E(2018-11-06):
为什么我几个充电拍坏了都不是电池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几个充电拍坏了都不是电池原因

我又修了几个,发现不是电池原因,是按钮失效了。换新的同样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修了几个,发现不是电池原因,是按钮失效了。换新的同样的试试。

家里几个坏的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网友:
我也是使用的18650电池,不过必须接保护电路,不然充几次就坏了

网友:
这个按键特别容易坏

网友:
好经验,高手

网友:
我的电蚊拍是变压器高压包断了,没输出了。买变压器还不如买成品呢,捡破烂也没处捡啊。

网友:
另外,如果升压变压器坏了,必须拆了重绕,线径绕向,必须与原件一样,而且次级高压绕组必须每隔300至400圈加一层不干胶带隔离,不然会层间击穿。振荡管击穿了,找相同性能的更换。

网友:
我一般是18650加一块充电小板,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