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海301电子管扩音机前级后面话筒孔多大的?

楼主(2018-03-09):
上海301电子管扩音机增音前级后面的话筒输入孔用多大的插头的?用6.5MM的大了.进不了.

网友:
话筒插头:型号CS-2规格6.35mm

网友:
一般是用6mm的插头。

楼主:
找个6MM的试试,谢谢!

网友:
早期的插头都是6.35

楼主(2021-02-02):
6.35的依然不能,6mm的可能靠谱,但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6.35的依然不能,6mm的可能靠谱,但难找。

没有6mm规格的抽头。标准插头:CS-2   手柄直径 D12,2mm    头直径 6.35mm    总长73mm  前端端面到拉拉刻长度25.5mm。  对应插口  CK2外螺纹 M10X1     其余尺寸你也不能量。
                                                 CS 3                   12.5                    3.8                  82                                      24.8                          CK3外螺纹 M10X1
                                                CSZ-2                  1 1                      4                     52                                     19.8                           CKZ-2         M8X0.75
再就是小滚花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小2.5mm与3.5mm的插头。

上面是单相二芯插头,插口尺寸。

网友:
直接换个6.5好了

网友:
增音机用的双心插头比6.35mm的普通话筒插头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