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坏得很隐秘

楼主(2018-03-09):
尚朋堂电磁炉的电容
一样的不好买,拿5UF的代替?

网友:
电源滤波用的,4.75UF完全能用5UF代用。

网友A:
感觉这电容也是后换的!这种电容有音箱分频器上多用!电磁炉上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电容也是后换的!这种电容有音箱分频器上多用!电磁炉上没见过!

没换过。电磁炉型号SR-H2008W,这种电容该机用了两个(473 / 475),产地无锡。

网友:
电容我都是在坏电磁炉上去拆,不会出错的

网友:
300V后的电容,一般就是400V5Uf的,找个废电磁炉板子,拆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