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帮新手分析下,吊扇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9):
          家里有台吊扇,先是开始发现转速就有点慢了,后来又用了一段时间,某天就不能开动了。
          具体的情况是扭动档位调速器能看到电火花,但是吊扇根本不转。   这种情况大约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会是启动电容吗?请各位帮指点个方向

网友:
电机没坏的话,润滑油干枯了,抱死了!拆开清洗.

网友A:
先检查电机是否卡死:轻轻转动电机,看看阻力大小;再检查启动电容是否击穿或失容;最后检查主、副线圈是否正常

网友:
照沙发的办法查一下。

网友:
按2楼的说法去查!电没问题手动顺畅,先换电容!吊扇出问题80%电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机是否卡死:轻轻转动电机,看看阻力大小;再检查启动电容是否击穿或失容;最后检查主、副线圈是否 ...

好的,多谢给出修理方向

网友:
老吊扇的话,多数是电容失效。
新吊扇就难说了,什么情况都可能。

网友:
就是启动电容失效。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