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个大个头老美多

楼主(2018-03-09):
大木壳子老美多,还好能看得过去,度盘能保存好好的实在难得,哪坏都不怕,就怕度盘。各波段都还收台,声音的确不错。空气四联,还带些残破的购物发票,字迹模糊了,好像是230元。当年也算大价钱了吧?
看过老贾大哥的帖子有台近似的,据说是美多第一款,看来是绝对值得收藏的东西了。

网友A:
美多573。带猫眼的少见。值得收藏

网友:
难得一见的机型,抢个沙发慢慢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多573。带猫眼的少见。值得收藏

不会是563A或562A吗,宏音的应该在早期啊。

网友:
猫眼真漂亮。好好收藏吧。不要的时候可以转给我。

网友A:
我开始猛一看也以为是563  后加的猫眼 仔细看后板 应该是七灯大美多收音机 我看不太清你再仔细看看 如果是原厂七灯那就不是563了 那张纸是证明 没有那纸还真不好说

网友:
是四连并联使用。延长波段 方便调节 挺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年头用四连???

他这个所谓的四联是把双联分成两大联+两小联,短波时用两小联,中波时用大加小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猛一看也以为是563  后加的猫眼 仔细看后板 应该是七灯大美多收音机 我看不太清你再仔细看看 如果是 ...

开始我也以为后加的猫眼,但是在网上搜到了一款完全一样的机器,猫眼的固定铁片都是完全一样。是原厂七灯机。仔细看看出来了写的是 七灯大美多收音机。

网友:
老美多喜欢

网友C:
看猫眼的位值我还是倾向猫眼后按的。猫眼罩肯定是美多的。以前我有一台带猫眼的型号可能叫671.是无线电器材厂的。宏音厂存世不长,没时间按猫眼。如果想断案,把猫眼摘下看面板猫眼槽既能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猫眼的位值我还是倾向猫眼后按的。猫眼罩肯定是美多的。以前我有一台带猫眼的型号可能叫671.是无线电器材 ...

老哥看这台,与我这个一样,猫眼固定铁片位置与材质完全一致。而且购货发票写着7管,所以我才信了。

还有一种可能--厂家根据需要,在定型产品的基础上后添加了猫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猛一看也以为是563  后加的猫眼 仔细看后板 应该是七灯大美多收音机 我看不太清你再仔细看看 如果是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