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修彩电的大侠们进来看看帮忙分析下 海尔hs3709颜色偏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9):
请问各位大侠,一台海尔hs3709,开机后颜色偏绿,测rgb的电压分别为140左右不等,在现象管座板上(未断开电阻一脚)测量阻值从33k欧,43k欧,65k欧,有哪位高手维修过这个故障的麻烦指点一二。鄙人不是修电视机的,略通点电路,修这纯粹是爱好,多谢各位。认真回答的坛友一律赠分。

网友A:
关了色饱和,看黑白的正常吗?
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色饱和,看黑白的正常吗?
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老兄,是把颜色都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是把颜色都关了吗?

对的!

这样才能区分

楼主:
好的,我过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偏绿,一般是白平衡问题!调整方法是:打开后盖,一般是显象管后座上都有一块线路板,上面可以很容易找 ...

这个没电位器啊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偏绿,一般是白平衡问题!调整方法是:打开后盖,一般是显象管后座上都有一块线路板,上面可以很容易找 ...

这个问题就是绿色偏浓了。

楼主:
请问哪位有此机的图纸?能否传一份,谢谢,企鹅646551011

网友:
非常有可能是某一通道坏了。

网友C:
小信号芯片:LA76810
所属机型:海尔HS-3709电视机
遥控器编号 √ 调整模式
总线进入:依次按下菜单“MENU”键、显示键、静音键、和“SCAN”键,即进入工厂维修模式。
数据调整:按睡眠定时键,更换主菜单。
遥控器:HYF-24J

网友:
进入工厂总线调整白平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信号芯片:LA76810
所属机型:海尔HS-3709电视机
遥控器编号 √ 调整模式

您确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CRT老化,可以进入工厂模式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位有此机的图纸?能否传一份,谢谢,企鹅646551011

海尔

海尔 HS-3709B-(LC863320-5R79-LA76810-LA4225-LA7642-LA7840-A3)

网友:
检查显像管尾板有没有开焊的地方,把尾板仔细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这样才能区分

请问颜色都关了在黑白状态下还偏绿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颜色都关了在黑白状态下还偏绿是怎么回事呢?

我很久没修CRT了

1、考虑3个阴极老化了,轻的能调平衡

2、视放电路查

3、解码也看看,概率较低。

你最好上个图,没看到机器,大家也只能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没有确定或者没有排除外部因素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动总线,一般尾板上的3个视放电阻12K~15K,另外检查视放驱 ...

这个是I2C总线机,白平衡调整没有电位器,是靠软件调整。

在我看来,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是总线机,你看尾板上是不是有个集成块?

   说实在话坛友,你在这方面不专业的,不要把人带沟里了。有经验的师傅一看描述就知道他这个机器典型的CRT老化了,这从他一开始从电压的描述来看就基本明白了。是不是总线机跟尾板有没有集成块没有一点关系的,这是基础问题了。热心是值得称赞的,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很多时候就不要添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修了10多年总线的我也许跟上时代了,我不再说话,您继续,就让他按照您的意思搞吧,我不再多嘴了~~ ...

      是不是专业人员,懂不懂有没有料也就一句话的事情。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开机后颜色偏绿,测rgb的电压分别为140左右不等”.决定3基色的电子发射量的变量在CRT电视中也就是这个阴级电压了,其他的都是公用的,在阴级电压基本一样的情况下,颜色偏绿,说明了什么?光这句话就基本能确定CRT老化了.这是CRT工作原理的基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专业人员,懂不懂有没有料也就一句话的事情。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开机后颜色偏绿,测rgb的电 ...

其实判定CRT是否老化并不复杂,可以把RGB三枪阴极分别对地短路,只要三基色或任意一个基色很弱即可判定CRT老化,简单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判定CRT是否老化并不复杂,可以把RGB三枪阴极分别对地短路,只要三基色或任意一个基色很弱即可判定CR ...

    专业的也就看一眼的事,都不见得需要动手。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阴极老化不是很严重的话适当提高灯丝电压,减小灯丝限流电阻或短接,提高电子枪发射能力一般还可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网友:
显像管电子枪绿色(G)老化,可以用遥控器进总线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