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上海牌L-450收录机

楼主(2018-03-09):
最近收的一台老上海牌L-450型收录机,中短波收音,录放部分采取直流偏磁、抹音,喇叭是少见的3.5英寸,声音还是满受听的,虽然没有大口径扬声器那澎湃的低音,但是3.5英寸的口径所发出的声音还是很醇厚的,这也超出了我对它的预估的。
只是通电试了试效果,波段转换开关、功能转换开关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双联有摩擦音和接触不良,等待进一步打理,后续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器的短波灵敏度很高,接收效果也很好。这机器的电源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是有屏蔽层的,这样的设计是很利于抗干扰的,目前的新产品电源变压器都是没有屏蔽层的。不愧为国产第一品牌。

网友:
波段开关图省事就用W40,一次解决就拆开清洗。

网友:
标签还是繁体,够老

网友:
比较早的机子

网友:
很有感觉

网友A:
此机器应该是介于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的产品,从印版结构上看,采用一块μPC1018集成电路作为收音头部分的中频放大,有FM接收功能;录音机部分用LA4160(或类似型号)的放大电路,其集成了低噪声前置放大器、录音自动电平控制、功率放大功能。90年代之后的机器,单卡单喇叭的收录机基本上都是这个电路模式。

网友:
这种机子没啥观赏价值,音质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器应该是介于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的产品,从印版结构上看,采用一块μPC1018集成电路作为收音头部 ...

说的好,行家。

网友:
我还有个2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