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 坛友 fch768 的 “拆机屏,原配驱动”

楼主(2018-03-09):
坛友这里来的电路板。

屏幕应该是240160的。

电路板用的是新茂单片机,手上没有编程器,还好是带插座的,换一篇STC的89系列,也可以玩玩。

板载2块CPU,大体看了一下,应该是独立的2部分。

SM8952+S29C51004(ROM)+SED1335(LCD驱动)是显示部分。

SM8951和那些8脚IC构成了音频部分,感觉是数字采样后再转换成音频输出。有电控电位器应该是调节音量。

至于那个VGA接口,开始还以为是视频,但是一般理解51系列的CPU根本处理不了视频的,还曾经疑惑了一会。
VGA接口其实就是个双串行口,应该是和主机有数据交换。

屏幕需要-20V的负压,所以暂时还没有点亮。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3150-1-1.html

楼主:
                SED1335F
J48        PIN01        GND
        PIN02        可调
        PIN03        负18.7V
        PIN04        GND
        PIN05        5V
        PIN06        XD3
        PIN07        XD2
        PIN08        XD1
        PIN09        XD0
        PIN10        YD
        PIN11        LP
        PIN12        WF
        PIN13        YDIS
        PIN14        YSCL

POWER        PIN1        GND
        PIN2        IC17-8PIN
        PIN3        VGA-5PIN
        PIN4        7912IN
        PIN5        VGA-10PIN
        PIN6        5IN-MCU

"IC93
SM8952AC"        P0.7        D7
        P0.6        D6
        P0.5        D5
        P0.4        D4
        P0.3        D3
        P0.2        D2
        P0.1        D1
        P0.0        D0
        P2.0(A8)        CS
        A0(573-19PIN)        A0
        RD        RD
        WR        WR
        IC17-2PIN        RES
        GND        SEL1
        GND        SEL2

楼主:
D0-D7        P0
A0-A7        P0-IC24
A8-A15        P1
A16        P32
A17        P33
A18        P34
CE        P35
OE        PSEN
WE        VCC

IC24
1        OE        GND
11        E        ALE
2~9        D        CPU-P0
12~19        Q        A0-A7

J2.1        IC25        INPUT-D0
J2.2        IC25        INPUT-D1
J2.3        IC25        INPUT-D2
J2.4        IC25        INPUT-D3
J2.5        IC25        INPUT-D4
J2.6        IC25        INPUT-D5
J2.7        R-C46        RESET

J3.1        IC19        OUT-D0
J3.2        IC19        OUT-D1
J3.3        IC19        OUT-D2
J3.4        IC19        OUT-D3
J3.5        IC19        OUT-D4
J3.6        IC19        OUT-D5
J3.7                GND

IC25
1        OE        CPU-P1.3
11        E        VCC
2~9        D        "J2.1-J2.6,
NULL,NULL"
12~19        Q        CPU-P0

IC26
1        OE        GND
11        E        CPU-P1.4
2~9        D        CPU-P0
12~19        Q        "J3.1-J3.6,
V8.2,
(IC17.9,8,POWER.2)"

楼主:
看了几个资料文件,都有这一句:
SED1335 是日本SEIKO EPSON 公司出品的液晶显示控制器,它在同类产品中是功能最强的,其特点:
1、较强功能的I/O 缓冲器;
2、指令功能丰富;
3、四位数据并行发送,最大驱动能力为640 256 点阵。

话说,
日本人,
你不吹牛会死啊!!!

网友:
很好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很给力, 我也买了几片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负压的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负压的好方案???

负压无非就是那么几种方法。

但是这个比较奇葩,
他用的背光是负压驱动的,
要求有电流比较大,
所以,还是乖乖地用变压器或是34063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压无非就是那么几种方法。

但是这个比较奇葩,

好的,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