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鲸喇叭换边问题

楼主(2018-03-10):
请教各位坛友问题,有一对坏边的6.5寸南鲸喇叭,原来用的泡沫边,假如换成橡皮边的话,对喇叭音质影响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布边的,泡沫边不耐用,自己 动手没什么困难,

布边比皮边好换不?

楼主:
泡沫边太爱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裂纹。皮边用的时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沫边太爱坏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有裂纹。皮边用的时间长。

最好是布边的,泡沫边不耐用,自己 动手没什么困难,

网友B:
这个喇叭非常一般,可以不考虑音质按需求更换想要的边。3楼说的好布边耐用,橡皮边也烂。

布边,橡皮边,泡沫边声音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喇叭非常一般,可以不考虑音质按需求更换想要的边。3楼说的好布边耐用,橡皮边也烂。

布边,橡皮边 ...

谢谢坛友的回复,没换过布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布边比皮边好换不?

布边的要看纸盆的情况,有点难 ,关键是涂胶,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边的要看纸盆的情况,有点难 ,关键是涂胶,很麻烦。

请教,布边的低音效果跟泡沫边 橡皮边比哪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