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些收音机用的低电压功放OTL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发上来和大家探讨探讨

楼主(2018-03-10):
原来做收音机玩,一直用IC如:386、2822之类的做收音机功放部分,主要是途省事。目前想进一步深入学习一下OTL功放电路,看了不少关于OTL电路的帖子,都说OTL在收音机低电压供电下(如3V)无法做到超过200mW以上的功率,主要原因是推挽管单只工作电压只有电源电压的一半,如1.5V时,还要减去管压降0.7,就只有0.8伏的幅度放大区,超过就削顶失真。要将功率做上去,办法就只有电源改高一点如6V,那么问题又来了,收音机体积又小,4只电池就只有做台式机了。看了变压器推挽电路后,产生了一个新想法,可不可以在喇叭上做做文章,将8欧的喇叭改为双线圈(这个完全做得到),这样单只推搀管的电压就可以得到提高,大概在2.3V,比原0.8伏高多了,收音机小电压下喇叭过直流也没什么问题(如BTL),这样低电压下也可以将功率做上去一些。耗电也省,体积也小。自己根据想法画了一个示意图,电阻是大概标的不准,电路做成分体式,主要是好调整,互相无牵扯,使激励极工作在最佳的工作状态,获得较高的推动电压,提高输出功率。想法如下,大家都说说看法。(当然,同电源下变压器推挽,BTL输出功率都可以做得比OTL高,这里暂不探讨)

补充内容 (2018-3-10 15:13):
说明:不是接的两个喇叭,是一个喇叭,一个喇叭轴线筒上绕两组线圈,一个走上管正半周,一个走下管负半周,在喇叭上合成一个完整的正负半周信号。这样上下推挽管每个管子都可以获得全电源电压,而不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补充内容 (2018-3-12 11:09):
或者搞成中心抽头,象“46楼”说的电路一样

网友A:
有一种电路,叫做并联推挽功放电路,每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电压是全电源电压。曾经也被称为“曹氏功放”,但是我没找到这个电路由曹大师发明的证据。
还有一种电路,叫做BTL电路,又称桥式推挽功放电路,每半周也能取到全电源电压。汽车上的车机都是用BTL,在12V电压下输出几十瓦功率没有问题。

既然矛盾是因为低电压供电,为什么“暂不讨论BTL电路”?这电路本来就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收音机,专门开发双线圈扬声器,没有通用性,是一件不讨好不经济的事。有现成的成熟电路可以用,完全没必要搞一个特殊的专用扬声器。

网友B:
这个想法太老了,我有两只双线圈的喇叭,不但试过你的这个电路,还试过双BTL电路,例如LM2822.。

网友C:
先不说电路,我认为最加方案是两节5号的锂电!啥问题都解决了,锂电是个好东西!低电压是很有挑战的玩意?!非要强迫症的话,有点大便干燥的很严重,却不肯用药,自己干受罪的嫌疑!
回到电路,我认为它不能响!很多地方不合理!另外两个动圈的喇叭也不好弄!您可以试试自己绕一个喇叭的动圈,换上试试!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是不可能实现的!

上一个坛里的低电压

曹氏攻放的电路在此

网友A:
其实,最传统的那种带有输出变压器的推挽电路,在直流上,两个管子的电源电压也是完整的电源电压。它是用输出变压器把两个半周拼合成完整的波形。
只不过,小型输出变压器受体积限制,性能不理想,音质不太好而已。

楼上的第二幅图,就是并联供电推挽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电路,叫做并联推挽功放电路,每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电压是全电源电压。曾经也被称为“曹氏功放”,但是 ...

发这个帖主要是,昨天在坛里看了一贴其它坛友发的OTL功放的分析电路,说无法在低电压下获得大功率,主要是低电压的问题,所以作此联想,当然并管或BTL方式都可以解决。你说的“曹大师“是不是搞春雷3P5那个曹大师,原来看过那偏文章,他搞的那个推挽交叉输出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这个帖主要是,昨天在坛里看了一贴其它坛友发的OTL功放的分析电路,说无法在低电压下获得大功率,主要 ...

就是那位曹大师。2楼有电路图,一开始我也看不懂,那个跟扬声器相连的“变压器”实际上是个扼流圈。分析交流信号处理过程的时候,你就把那扼流圈视为开路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传统的那种带有输出变压器的推挽电路,在直流上,两个管子的电源电压也是完整的电源电压。它是用输 ...

谢谢Fireflying兄及各位坛友发的电路及解答,我再分析一下那个“曹氏并联推挽”,感觉电路有点怪怪的。谢谢Fireflying兄的点拨。

网友D:
这电路,甲类放大,得多费电啊,一节18650,一块2822齐活,不必在功放部分费心了,着力做好前面的电路

网友:
纠结于低电压,那是物质匮乏年代的不得已的事情。现在还要去搞低电压设计,除非是自己故意给自己难题,现在的锂离子电池体积小,各种封装都有,有传统5号、1号、还有小方块、18650等等,选择多的是,单体电压还高。没必要再纠结于1.5V供电了。

网友:
曹氏并联推挽声音还蛮大的,变压器罗氏有卖,学习研究下还可以,做东西还是用集成块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解答,自己主要是出于学习为目的,不是去钻牛角尖,想多了解一些新的电路,在分析特定电路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新的想法,电路还有没有新的其它可能等。现在做功放部分我也是用的集成块如:386、2822等BTL,OTL都挺好接,挺方便的。

网友:
逻辑问题。
同功率下,电压越低,电流越大。需电池越大,一节一号电池,比四节5号要大的多,没意义。
现在与早年不同,又不是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路输出级之前没有倒相电路.应该将一个输出管接到前级的发射极上才说的通.

互补对称管,上管NPN,下管PNP,不需要倒相。正半周过上管,负半周过下管,在同一个喇叭双线圈上合成完整的正负半周信号。(只是需要改造喇叭)

楼主:
只是喇叭需要改造一下,同一个喇叭线筒上改绕成双线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互补对称管,上管NPN,下管PNP,不需要倒相。正半周过上管,负半周过下管,在同一个喇叭双线圈上合成完整 ...

首先9014的那个集电极负载有问题!5K太大了!应该在1.5K左右(以往经验需要计算,)工作点计算,假设9014取0.5ma,0.5X5等于2.5。  3-2.5等于0.5。1914的导通电压要0.6左右!饱和了!再有后面的两个耦合电容我觉得也有问题,不会说!后面的两个管子好像是共集放大!功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9014的那个集电极负载有问题!5K太大了!应该在1.5K左右(以往经验需要计算,)工作点计算,假设9014取 ...

感谢monky兄的说明,你说的是对的,我前文已经说过了,这电路只是一个示意图,重点是那个喇叭的形式。电阻值是大概标的没有实际做过,如果做肯定都还要调整的。只是想分析一下这个推挽电路的电路原理及可行性。同一个喇叭上改绕成双线圈的电路形式,并联推挽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甲类放大,得多费电啊,一节18650,一块2822齐活,不必在功放部分费心了,着力做好前面的电路

这不是甲类功放,依然是乙类功放。

网友F:
这是philipl4x26t收音机电路图,是不是学曹大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monky兄的说明,你说的是对的,我前文已经说过了,这电路只是一个示意图,重点是那个喇叭的形式。 ...

您好老师!后面的两个管子好像是射极输出!我认为现在尝试开发一款新的模拟电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前人已经把他们的才华发挥的淋漓尽致了!我不人为我们这样的半吊子能开发出什么令人惊叹的电路!我们只需挑选自己喜欢的那条前人走过的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philipl4x26t收音机电路图,是不是学曹大师的?

听说这种电路是鬼子先使用的!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来抄去都变自己的了!但我还是希望是曹大师发明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老师!后面的两个管子好像是射极输出!我认为现在尝试开发一款新的模拟电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前人 ...

monky兄严重了!自已开发新电路?没那本事呀!只是自己有电子方面的爱好,平时喜欢学习一下吧了!有新的想法和大家探讨一下,自己也不是学电子专业的,不是说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的后面两个管子是射极输出,仍然是乙类推挽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说电路,我认为最加方案是两节5号的锂电!啥问题都解决了,锂电是个好东西!低电压是很有挑战的玩意? ...

完全同意用两节锂电串联供电!前级可用低压差稳压块(优点是耗电小)供电,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philipl4x26t收音机电路图,是不是学曹大师的?

这个并联推挽图有点意思,学习了!
推挽部分要用这么多件,感觉还不如改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补对称管,上管NPN,下管PNP,不需要倒相。正半周过上管,负半周过下管,在同一个喇叭双线圈上合成完整 ...

把变压器功放的变压器去掉也行。甲乙两枚放大倍数基本一致的npn管,两发射极接正极,集电极分别经甲乙两电阻接正极,喇叭接两集电极,两积极接输入。如果觉得输入没接地不好,可以用一枚npn达林顿和一没npn上加pnp的达林顿,这样就可以发射极和两个积极接输入,也可电源正极和两积极接输入。
当甲管饱和,乙管截止,喇叭由甲管和乙电阻供电,乙管饱和时甲管截止,喇叭由乙管和甲电阻供电。的确能响,声音比较破,甲乙两管都不能缺了那枚积极到电源正极的偏置电阻,加上它就不破了,两枚管子都调到甲类状态声音还真不赖。
刚才咱的输入输出都没串电容,信号源是小收音机,它的输出本身就有电容啊!喇叭这里静态时两集电级之间电位差很小,也没串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解答,自己主要是出于学习为目的,不是去钻牛角尖,想多了解一些新的电路,在分析特定电 ...

给你一个1.5V的功放电路,这个是中学科技杂志上发表的,那一期纪不得了,  另外再发一张用分立元件做的BTL电路,看那位能把电压弄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一个1.5V的功放电路,这个是中学科技杂志上发表的,那一期纪不得了,另外再发一张用分立元件做的BTL ...

感谢“声音”兄发的电路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并联推挽图有点意思,学习了!
推挽部分要用这么多件,感觉还不如改喇叭

喇叭中坚有抽头的话,我这两没管子接喇叭线两端,抽头接正极,那甲乙两枚电阻滚蛋,应该也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喇叭中坚有抽头的话,我这两没管子接喇叭线两端,抽头接正极,那甲乙两枚电阻滚蛋,应该也能响。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下图:
用同一个极性的管子,前面又要加倒相级。只是第一个图输出感觉和喇叭阻抗不匹配。

网友I:
这也想到,中心抽头扬声器,赶紧申请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也想到,中心抽头扬声器,赶紧申请专利。

学习嘛!就会有很多想法,对不对的都有,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下图:

用同一个极性的管子,前面又要加倒相级。只是第一个图输出感觉和喇 ...

我是纯粹的瞎子,看不了图,反正就是用你那喇叭代替了变压器,但这喇叭获多获少都要有直流电通过,分别用一没npn加npn和npn加pnp达林顿管就不用变压器导向了。
我小时候还真弄过有抽头的音圈,不过那是十寸喇叭,小的弄不了。当时没想到这样用,那个抽头只是为接在小收音机上声音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管的集电极,哪里有正半周负半周?

我想应该是一管担任正半周的推另一管担任负半周的挽吧?

网友:
用得着那么折腾吗?用锂电池啥都搞定了。一节14500的锂电池,体积和一节普通5号电池一样大,容量1200mA时,又耐用,又可以充电,一节10440的锂电池和一节7号电池体积相同,600mAH,都是3.7V,我就是这样把使用3V电池(5号)的小收音机和使用二节7号电池的电子血压计这样改的。

网友:
1喇叭改造极其困难,2改后喇叭不通用,意义不大。

网友:
不用改,有这种喇叭出售,我家里就有两只成品,两组线圈,四个头,是八寸的,

网友:
喇叭双线圈与BTL电路,那个更容易更方便实现,肯定是后者更容易,所以才不出现双线圈喇叭,估计前人肯定是想到过,但权衡利弊后放弃了。

网友:
3.7V锂电池,4欧喇叭,频率15OHZ~650KHz,OTL不失真功率轻松输出0.4W还要推挽做什么?

网友J:
专门开发一个没有通用性的双线圈扬声器来整?这真心吃力不讨好!

楼主:
怎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真是让我有点意外,不好意思呀!,我只是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探讨一下电路结构,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个喇叭,大家误会了。
不过市场上真有这样的中心抽头喇叭还真是一件好事,因为两个线圈是顺向绕的,你想用4欧就接4欧,你想用8欧就接成8欧。你想当普通喇叭使用就接两端,中心抽头空着就是了,接两端时和普通喇叭没什么两样,不会出现如上面坛友说的通用性差的问题,反而是通用性适应性更加的强。如:用的胆机输出上,阻抗匹配也更加灵活。接成晶体管并联推挽方式也方便,降低了电源要求,节省了器件,简化了电路。就拿OTL电路来说,改后,电源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将输出功率做得更高。
学习过程中就是产生了这些乱七八槽的一堆想法呀,所以才和大家探讨一下。目的仅此而以。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专门开发一个没有通用性的双线圈扬声器来整?这真心吃力不讨好!

怎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真是让我有点意外,不好意思呀!,我只是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探讨一下电路结构,不是真的要去做这个喇叭,大家误会了。
不过市场上真有这样的中心抽头喇叭还真是一件好事,因为两个线圈是顺向绕的,你想用4欧就接4欧,你想用8欧就接成8欧。你想当普通喇叭使用就接两端,中心抽头空着就是了,接两端时和普通喇叭没什么两样,不会出现如上面坛友说的通用性差的问题,反而是通用性适应性更加的强。如:用的胆机输出上,阻抗匹配也更加灵活。接成晶体管并联推挽方式也方便,降低了电源要求,节省了器件,简化了电路。就拿OTL电路来说,改后,电源不变的情况下,还可以将输出功率做得更高。再说这种喇叭厂家制作也不困难,就只是增加个抽头而以。
学习过程中就是产生了这些乱七八槽的一堆想法呀,所以才和大家探讨一下。目的仅此而以。谢谢大家!

下图右图这种:另外一个,线圈两边通过的静态直流是反向的,产生的磁通是相互抵消的,只能通过推挽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位曹大师。2楼有电路图,一开始我也看不懂,那个跟扬声器相连的“变压器”实际上是个扼流圈。分析 ...

上宝宝看了一下,还真有双线圈带抽头的小喇叭卖,这样做小电压并联推挽就方便了,一个3.7V的手机铝电就搞定,还省了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个音圈的直流方向相反,“直流磁化”作用自然抵消。

冰岛兄好!是的,你分析的是对的,这个做不了高保真HiFi喇叭,做个小收音机还是没问题的,电池电压可以用得很低,降低了电源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岛兄好!是的,你分析的是对的,这个做不了高保真HiFi喇叭,做个小收音机还是没问题的,电池电压可以用 ...

按照经验,现在上了5W的扬声器,定心支片以及音盆边都很硬,灵敏度很低,用在小收音机上效果不好。

你看商品收音机上面的喇叭,多半是8欧0.5W以下的。稍稍馈入一点功率声音就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个音圈的直流方向相反,“直流磁化”作用自然抵消。

这样说也对,两个管子调好静态工作点基本上不会磁化了,再说喇叭磁铁一般情况应该不怕磁化。

网友:
以前的以在杂志看到过有人用这种方法绕舌簧喇叭线圈,省去推挽输出变压器,印象中应该是在《无线电》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只是喇叭需要改造一下,同一个喇叭线筒上改绕成双线圈

有没有考虑改造双音圈喇叭的难度?
不是一般的困难,实施的可能性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考虑改造双音圈喇叭的难度?
不是一般的困难,实施的可能性极小。

宝宝上有卖的,不用自己做,大的小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喇叭灵敏度极低,用在收音机上面声音会很小。现在网上卖的喇叭多数是这样的泡沫边或橡皮边喇叭,纸盆 ...

谢谢“冰岛”老师的解答,只是原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并联推挽”的电路形式,没接触过。也就是大家说的“曹氏功放”原来也没看懂,现在通过上面各位老师的点拨后看搞了。书上或网上说的最多的功放电路是变压器推挽,OTL,OCL,BTL,丙类等电路。所以在学习分析不同电路形式的时候,会做一些联想。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在和各位前辈的交流中得到解惑。老师你说的电源内阻确实影响,特别是电池电压下降的时候内阻会增加,影响会更大。这个喇叭我也不会去用它,也就是原理上分析一下用在并联推挽电路中的可行性,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能有一些进步。谢谢冰岛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太老了,我有两只双线圈的喇叭,不但试过你的这个电路,还试过双BTL电路,例如LM2822.。

你还别说,还真是,确实可以做成双BTL电路。

网友(2018-08-24):
引用 网友I:
这也想到,中心抽头扬声器,赶紧申请专利。

这种喇叭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