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打印复印有脏点,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8-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圆圈内容完全一样。

网友:
看看鼓芯,有没有和样张一样的刮痕。

网友:
左手把硒鼓捏张嘴,右手向上推鼓芯齿轮,仔细观察一圈。

网友:
清洁下硒鼓,不行的话只能换了。

网友:
费粉多了,刮板刮不干净了?

网友:
天气潮湿,有可能,不然就是硒鼓脏了。

网友:
硒鼓坏了,换个新硒鼓,百分百OK

网友:
看楼上朋友画的图,按这个痕迹是鼓芯的毛病,

换个鼓芯就行了.比换鼓便宜

网友:
多半只能更换了

网友:
换鼓芯吧,会动手在30元左右

网友:
检查硒鼓上面有没有刮痕或脏点,另外不是原装鼓在低温时打印第一张会出现碳粉容易脱粉,连续打印几张就好了,是硒鼓加热温度不到的原因

网友:
换鼓芯试试吧,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