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CX70车机DVD拆解,高手请进,懂的发红包都行啊······

楼主(2018-03-10):
新人发帖,不知道怎么求助,这里大部分都是专家,我想要跟大家学点知识并且让自己的机器更好听,所以发在这里请各位版主和大神有空给看看。

问题一,怎么提升他的音质?
TDF8546J,4x45w,额定4x25;
问题二,怎么找到他的音频?
D70F3365GJ(A)  NEC V850ES/SG3定义未明确(144脚,图纸却是100脚的)。
官方说明书里输出是模拟3和4脚,最后怎么变成了4路功放输出?

进度:根据TDF8546J的12 13 15 16找到了运放是R4558i,继续往下找,板上都是字,看不清。

网友A:
没啥好折腾的,这个功放块是总线控制的DMOS(BTL)驱动,CPU来调节音量的。
TDF8546I
2C-bus controlled 4  45 W best efficiency amplifier

不可以换TDA78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好折腾的,这个功放块是总线控制的DMOS(BTL)驱动,CPU来调节音量的。
TDF8546I
2C-bus controlled  ...

多谢。

那我换运放肯定没问题的

我这个板子3个运放,照片中的2个是在功放前,用来放大原有2声道的,还有一个在wince6.0系统板的排线那。我只要提升那个最初的双声道就应该可以了,但收音机可能没有提高,还是通过v850的板子由原来的4558运放直接到功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我换运放肯定没问题的

换运放也是徒劳的。
一般来说功放的失真比运放大上百倍。什么样的功放适合配什么样的运放。
汽车上面装飞机上的发动机不光浪费,还不合适。

要想音响效果好,建议车门搞好隔音,换上比较好的喇叭,你会发现即现在正在使用的音响也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运放也是徒劳的。
一般来说功放的失真比运放大上百倍。什么样的功放适合配什么样的运放。
汽车上面装 ...

你说的没错,但肯定还是有区别,现在已经买了2个harman的高音,2个bose的中低音,还有2个JBL的同轴。

全车静音还没想那么多,先换上喇叭再说,不行再尝试更换运放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但肯定还是有区别,现在已经买了2个harman的高音,2个bose的中低音,还有2个JBL的同轴。

...

换好喇叭如果不做隔音也是徒劳的。
只要做好四门隔音,音响立即就会上一个档次的。

楼主:
正在构思,主要困扰还是音频方面,运放那边如果要取信号的话,是从运放前边取还是后面,后面取的话,输出只有1路,接地就用运放上的接地吗?

网友(2019-09-06):
楼主在么,请教下DVD的接线  CX70的

网友:
我觉得你完全是瞎搞,,这么好的车机你还准备改啊,,花大价钱还没有什么效果,,,实惠的装个低音炮,,喇叭选12寸以上的,喜欢高音的加个高音头,,,你会发现比改装什么的效果好多了,,再说了你的车又不是bba,,改来改去还是那个鸟样,,只是心里作用了

网友:
确实这样的机器没必要改功放块,还不如加外置功放。

网友(2019-10-09):
换喇叭、做隔音、外置功放,做这三部,音质肯定改善

网友:
有必要改吗?车是用来开的,我的还是原车CD,只加了个低音炮什么都没改

网友(2019-11-29):
音质这东西不是换个运放或者功放ic就能有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