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收音机为什么声音不同步

楼主(2018-03-10):
       最近喜欢用三星的7500手机听调频广播,偶尔也用德生600收听,偶然发现两个机器同时收一个电台节目,德生600的声音比三星手机的声音快一点,难道三星手机里面的芯片处理信号慢这么多?各位高手给说说。。。
      另,三星手机7500和我的红米手机3s收听FM广播不比德生600差多少!看来德生还要努力啊。。。

网友:
手机收音部分大多是DSP数字信号处理,是这样的,有点延迟。

网友:
都干不过我的夏普800

网友:
2楼正解!手机收调频是用软件解调。而一般收音机是硬件解调,所以没有延迟。

网友:
手机收音IC使用的是dsp解调,这个本身会带来一定的延时,但是听感不明显.
收音机的dsp出来的音频信号会再次进入手机的处理器,再通过内部的dsp处理音色,音量等.
所以两级DSP的处理会感到延时.

网友:
同一个台用手机通过网络接收肯定比收音机直接收电波要慢

网友:
手机是通过网络接收,会有一定的延迟,收音机直接收到i,每秒是30万公里,所以网络是比不过的。

网友:
根本和DSP没一毛钱关系,处理器速度很快,即便有延迟人耳朵根本察觉不到,楼主这个手机收音机明显是网络收音机,转播的,当然有延迟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首先楼主确定不是网络收音机吧,如果不是就如二楼所说,如果是的话就不用解释了。

网友:
dsp采样深度,和处理速度不同。其实如果通过收音机校对时间,其实是不准的。

网友:
同意#2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另外,我用的是手机自带的收音机芯片听的节目,不是收音机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楼上坛友们说的似乎都有些道理。但我感觉,早期用分立元件组装的收音机好像发声早晚也是彼此不同的?

网友:
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我刚刚验证了一下,丝毫没有延时现象。天津广播电台  FM97.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