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一台矿机准备的材料

楼主(2018-03-10):
双联从一端到中间点是400pf,应该可以用上,其他就不确定了

有几个问题:

1. 磁棒和那个有2个线圈的东东应该如何再利用啊

2. 另外,搜了些帖子,都说220V-9V的变压器+低阻耳机可以出声,那个12V的不知是否可行

3. 另一变压器上面是电压,下面是电阻值,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波用什么?看图上材料,可弄个两波段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仅仅是搜罗下手里都有啥可能用上的东东,还没有检波的器件

能否指导下,非常感谢

随便找个破收音机拆个检波二极管,网上几角钱一只。若想弄两波段的还缺个波段开关,有高阻耳机可以不用变压器。

网友:
看看有没有同城的矿友,随便要几只二极管,老矿友手里一般都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用什么?看图上材料,可弄个两波段的了。

仅仅是搜罗下手里都有啥可能用上的东东,还没有检波的器件

能否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另一变压器(红色字)下面不是电阻值,是所配扬声器的阻抗。它是一只输出变压器!

网友B:
你的问题三:是一只3W线间变压器,输入100V或120V音频电压,负载0-4欧姆或0-8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三:是一只3W线间变压器,输入100V或120V音频电压,负载0-4欧姆或0-8欧姆。

是原来有线广播站常用的东西。音频输送变压器的俗称,用于扩音机与扬声器在远距离传送时,扩音机输出的能量通过变压器耦合给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破收音机拆个检波二极管,网上几角钱一只。若想弄两波段的还缺个波段开关,有高阻耳机可以不用变 ...

没有高阻耳机,想用变压器,就是不知这两个是否能派上用场

网友:
        还缺检波二极管和高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三:是一只3W线间变压器,输入100V或120V音频电压,负载0-4欧姆或0-8欧姆。

谢谢,没有高阻耳机,这个线间变压器能派上用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高阻耳机,这个线间变压器能派上用场吗

应该可以用的。电压端接矿石机检波输出,电阻端接低阻耳机。

网友:
变压器应该可以用上。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实践出真知。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坛内有人用几百欧姆的耳机,也有个用几千欧姆的耳机。矿机都可以发出声音。
预祝你成功!

网友:
看都有什么,耳机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
还有两个重要的:天线和地线,你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仅是搜罗下手里都有啥可能用上的东东,还没有检波的器件

能否指导下,非常感谢

还缺检波管和耳机。
检波用2AP9或类似的检波二极管就行,不能用整流管。
耳机不一定非要高阻的,几百欧的就可以。
另外只用磁棒天线不太可能有好效果,应考虑利用现有条件架设好天线与地线。
祝你成功!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后面会继续备件和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后面会继续备件和折腾~

做矿机的元器件都是很容易搞到的,也不贵。普通的配置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矿机的信号不足以推动扬声器,就用变压器接耳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矿机的元器件都是很容易搞到的,也不贵。普通的配置用不了多少钱。

准备参考置顶帖里的谐振和线圈计算器链接,自己绕制线圈

后面就是检波管和耳机了

网友:
这个做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参考置顶帖里的谐振和线圈计算器链接,自己绕制线圈

后面就是检波管和耳机了

多看看本坛里矿机大师们分享的好资料,按照手里现有的材料参考借鉴。
最好自己绕制线圈。
祝你早日实现计划,并获得成功!

网友:
没进矿坛前真不知道矿石收音机为何物

网友(2018-04-11):
支持自己动手,共同研究!

网友(2018-09-21):
坛里高人真多呀

网友:
黑白电视机里12伏220伏变压器最好,变压器体积小了效果不好

网友:
恭喜制作成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