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我的ICOM IC-R71E 收不到台,显示及频率调整正常

楼主(2018-03-10):
全新的ICOM IC-R71E 收不到台,频率调整及显示正常,喇叭有底噪声音。存储器拆下后实测电压3.26v,正常。但是个模式都收不到台。

网友:
天线接好了吗?

网友:
天线很关键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仔细看看说明书的有关设置

楼主:
天线接好了,以前有台旧的,能收台。

楼主:
机器的确太复杂了,无从下手,但不得不承认程序板上的电池厉害,至少放了有十年,电压还是3.26v。

网友:
这种老机器里面的零件太多了!4次变频:变来变去,我还有台时好时坏的没打里。看看几个本阵都正不正常!-9V有没有。有旧的比照还能好修一点,和能用的对换电路板,先确定故障点在哪块板子上在进一步检查!

网友:
和我这台表现一样。我也正准备拼上几个周末的时间修修看。

网友:
到哈罗CQ去问问,肯定能得到答案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highlight=r71
十有八九是停振了。先进行下理论学习吧。

楼主:
。没时间修,买个能用的旧机,拆板替换。

网友:
确保天线接好,开机,一定要把SQUELCH旋纽,逆时针旋到底,同时显示有SIG字,否则该机无声。

网友:
从易开始,首先确定模式正确。
检查天线输入端子是否开路,保护的灯泡有没有烧断。然后检查输入滤波器的波段选通电压是否正确。也就基本确保了信号能通过预选滤波器部分。
然后检查VCO调谐电压及锁定信号。确保本振工作。再检查本振频率是否超差。如果以上几项都做了但是仍然收不到信号,就需要大修了。比如电容,中周损坏之类的。
我曾经有个R71几乎收不到信号,调整过本振频率以后就好很多了。

网友:
最起码先看看接收模式是不是FM

网友(2018-05-17):
存储器数据丢失了吧!重新写下数据试试

网友(2021-08-23):
楼主,你好,你的机子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