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功放 PK 家用HIFI,哪个更合适

楼主(2018-03-10):
百度了一下,都说专业功放只是声音大,没有家用功放好听,几个坛子最近一直在看,看有没有合适专业功放收个,最近收了个,还不错,专业就是专业,做工好,各种保护,声音还是不错的! ,国产早期产品,还是不错,百度信息很少。找了点:

型号:PA-730,西特尔功放,参数如下:

PA-730特点:采用层级电源设计,大大提高输出效率。 精心设计的"地输出"电路,配合大型散热器及变速散热风机,确保功率放大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温升小,可靠性高,输出功率源源不绝。每个声道由独立电源供电,提供非常强劲的输出电流,提高了声道的分离度。设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包括压限保护、直流输出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开机、关机冲击电流保护及温度保护,确保音响系统更安全可靠。工作状态指示灯,清楚显示每个声道的工作情况。备有两种卡侬输入插座,方便连接输入信号。使用国际安全标准设计的接线柱和音箱螺栓座SPENKON输出插座,确保输出连接牢固可靠。设有双声道,桥接及并接转换开关,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

8欧姆输出功率 300*2  4欧姆 450w*2,桥接900w,信噪比 104db

重16.5kg

里面非常干净,应该是国家单位采购的,估计用的少

整流4只大桥堆,这个专业功放上也不多见,

三只继电器,2个声道的和一个电源的

每声道3对A1941 C5198,应该是300W*2的立体声功率

散热照片看着不大,实际很大的,

电源功率十足,800VA

里面特别干净,和卖家说的一样,每出国多少力

空载功率50W以下,和家用功放一样的,

家里的功放也是50W个样子

温升比家用功放小,虽然带有风扇,家用可以去掉,带家用落地箱基本不会发热,比我家里的功放发热小的多!!

说说音质吧,还是不错,干净利落,清晰透彻,感觉比自家家里的还好点,可能是功率足吧。

功率不太大的专业功放还是不错的选择!!配个效果前级,那就更好了!

网友A:
这个家用就有点过大了吧,800VA是个什么概念呀,就一电老虎,一开估计会把家具震翻不可,不过要来专治广场舞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以前市场家快上万了。

你现在多少钱收?

使用这些功放前面的一切设备要接触牢固,打开前设备一陣时间才开功放,电位器慢慢转,因地输出电

路,加上粘贴件的推动级,这种机很容易一烧一大片,并修理困难.小心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大太重容易毁音箱,不过声音没得说。

越大越重说明质量好啊

网友D:
音箱要跟得上才能发挥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箱要跟得上才能发挥到极致!

没有错,来个jbl专业的绝对可以

网友E:
专业功放在设计时要考虑到工作频率和强度以及可靠性,因此各种保护、各种余量、用料都增强了,所以价格也上去了。拿来做家用那肯定是大材小用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功放在设计时要考虑到工作频率和强度以及可靠性,因此各种保护、各种余量、用料都增强了,所以价格也上 ...

专业里面算是最小功率的,家用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家用就有点过大了吧,800VA是个什么概念呀,就一电老虎,一开估计会把家具震翻不可,不过要来专治广场 ...

专业里面最小功率的,还可以了。

网友F:
音质喇叭还是最关键的,我家里一对惠威ss8的书架箱,80w的功放音量开到一半已经地动山摇的感觉了

网友G:
如有可能,还是考虑专业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质喇叭还是最关键的,我家里一对惠威ss8的书架箱,80w的功放音量开到一半已经地动山摇的感觉了

书架箱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有可能,还是考虑专业功放

好的专业功放还是厉害,音质推力一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专业功放还是厉害,音质推力一流。

看来,虽然是国产,用心去做,也能出精品,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虽然是国产,用心去做,也能出精品,赞!

这东西以前市场家快上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多少钱收?

使用这些功放前面的一切设备要接触牢固,打开前设备一陣时间才开功放,电位器慢慢 ...

300+元,只有一个功放。专业功放不容易坏,纯后级而已,分立原件,修理也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0+元,只有一个功放。专业功放不容易坏,纯后级而已,分立原件,修理也容易

你找找照片中有否推动级零件?这种贴片推动接地输出机公司里没人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照片中有否推动级零件?这种贴片推动接地输出机公司里没人肯修

对管功放肯定有推动级的,也是三极管。现在零件都便宜的很 ,这种功放还是比较好修的,换管子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管功放肯定有推动级的,也是三极管。现在零件都便宜的很 ,这种功放还是比较好修的,换管子就行了 ...

就如我14#说的,专业功放操作要专业,不要马大哈,凡事小心,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如我14#说的,专业功放操作要专业,不要马大哈,凡事小心,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坏一次

有道理,不能误操作,不然音响坏的几率大的多。

网友I:
我的也是专业功放,变压器都1800瓦的,效果特别好,给你们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专业功放,变压器都1800瓦的,效果特别好,给你们分享下

不错,专业还是专业。

网友J:
我也来晒晒我的功放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多少钱收?

使用这些功放前面的一切设备要接触牢固,打开前设备一陣时间才开功放,电位器慢慢 ...

细看了下,他这个没用上粘贴件。

碰到粘贴件一坏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晒晒我的功放

这东西不错!再搞一对老百威15寸箱更好了。

网友C:
太大太重容易毁音箱,不过声音没得说。

网友:
好的专业机是家用无法企及的不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各种保护功能都比不了的,专业机动辄800-1000W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家用功率要求不大照样省电!!!专业机都是AB类效率高并不是甲类反倒是更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细看了下,他这个没用上粘贴件。

碰到粘贴件一坏就完了。

这种多级功放一烧没得修,烙铁头都比零件大,严重的电路板都烧穿,电路复杂,调试难度大,一般都是直流±110供电,电压高得都害怕。我觉得这么高的电压对功率管绝对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晒晒我的功放

不错,做工好!

网友L:
这种东西推动家用音箱就算是发烧品级音箱也得小心翼翼,一个音乐爆棚就让喇叭彻底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东西推动家用音箱就算是发烧品级音箱也得小心翼翼,一个音乐爆棚就让喇叭彻底毁掉。

是的,看着声音不大,但力度不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越大越重说明质量好啊

重量和质量没关系和功率关心大。专业功放就家用功放简化版,只是功率更大,简化的音响系统音质更好因为音染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和质量没关系和功率关心大。专业功放就家用功放简化版,只是功率更大,简化的音响系统音质更好因为音 ...

没错,其实分立原件对管电路基本一样的,就是各种保护和功率大,可靠性高,做工一般也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东西推动家用音箱就算是发烧品级音箱也得小心翼翼,一个音乐爆棚就让喇叭彻底毁掉。

你错了,家用攻放才会烧  ,因为输出平顶 波  直流了

网友I:
我接个10寸喇叭音箱,音量开一半测试第2段电压供应,不到半分钟低音就不响了,音圈开路卡壳了,高音没有问题,我的功放图纸,三阶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接个10寸喇叭音箱,音量开一半测试第2段电压供应,不到半分钟低音就不响了,音圈开路卡壳了,高音没有问 ...

喇叭发烧了啊。

网友:
呵呵,三阶段功率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接个10寸喇叭音箱,音量开一半测试第2段电压供应,不到半分钟低音就不响了,音圈开路卡壳了,高音没有问 ...

能给张完整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I:
jiachangchun你的功放也是这样的吗?QSC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接个10寸喇叭音箱,音量开一半测试第2段电压供应,不到半分钟低音就不响了,音圈开路卡壳了,高音没有问 ...

第二阶电压达到了94伏,输出功率达到500瓦,你的喇叭怎么能承受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jiachangchun你的功放也是这样的吗?QSC的图纸

QSC是单级的,也是集电极输出,集电极接机壳,电容输出

网友I:
第二阶段电压100V第三阶段电压有150V

网友:
图纸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二阶段电压100V第三阶段电压有150V

这功放功率不小啊,应该是3U或4U的厚度,2U的最大也就能到1800瓦,按理论带4欧音箱一个声道就能输出2800功率,什么机器?

网友:
关键是喇叭,音箱,这个好了,才能真正出好声音

网友:
发我邮箱里可以吗     QQ邮箱:529839533

网友I:
环牛标称功率18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环牛标称功率1800瓦

那是2U的机器,受体积限制环变只能到1800瓦了,不过电压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接个10寸喇叭音箱,音量开一半测试第2段电压供应,不到半分钟低音就不响了,音圈开路卡壳了,高音没有问 ...

55V以上的机器的带电测量绝对是个叧一类的修理技术,特别注意不能带喇叭进行

年代久远分立件前推动元件的多数都能顶得住仪表测量,

现今生产的粘帖件推动级一测就烧爆竹一大遍

网友:
jiachangchun是三U的机箱,50多斤重,开关机都不用去调整音量电位器为0,不像普通功放和一些专业机开关机有冲击声,这个一点冲击声音都没有,不接音源,开最大耳朵贴音箱都没有一丝噪音,用的是JBL TLX500音箱

网友:
shiuyipyuen我这个是分立件的,贴片的坏了真心难修

网友I:
rmx4050三级H类功放电路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晒晒我的功放

你这台机功率小些,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古董级老机,管子是未〔美国〕国标前的厂家自定型号,现网上巳

极难查资料,出线工艺也是美国电话总机的夹线夹,不焊接的.现这零件只能在电话历史愽物馆里才能找到

好好除尘/防尘/防湿地小心保管,那天有音响器材博物馆开办,你这台机有可能是文物级的【孤本】.

一坏了,价值就跌几级成二万元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rmx4050三级H类功放电路图纸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功率小些,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古董级老机,管子是未〔美国〕国标前的厂家自定型号,现网上巳

极 ...

这机器是单位的,平时我保管,同期买的还有一对百威 SP-4G 双15音箱和百威EQ-215均衡器及一台百威16路调音台,光这台功放当时就花了4万。

网友M:
专业大功率功放放在家里使用不是太合适,因为这种公共场合使用的功放在设计上主要要的是功率足够大,并且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在音乐细节上的表现能力不是其追求的。而家用功放正好相反,功率不需太大,但是需要音质最够好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专业大功率功放放在家里使用不是太合适,因为这种公共场合使用的功放在设计上主要要的是功率足够大,并且能 ...

有道理,但是有些专业功还是非常不错。比起家用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专业大功率功放放在家里使用不是太合适,因为这种公共场合使用的功放在设计上主要要的是功率足够大,并且能 ...

看了22楼他的功放你再做定论。

网友:
曾经有一台百威1000的老功放,专业机,那声音没得说,那些家用功放靠边站,发烧功放也别跟它比。嫌功率太大了,没必要那么大,把它卖了。还卖过美国AB960功放,那也不错。不过没百威那个1000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专业大功率功放放在家里使用不是太合适,因为这种公共场合使用的功放在设计上主要要的是功率足够大,并且能 ...

舞台功放不光功率大,音色也不差,比如比较典型的皇冠800、qsc850、百威800,都是集电极输出形式,现在二手的都不贵,可以入手玩玩

网友K:
AB9620功放

功放部分用了24只金封管:MJ21194/MJ21193对管。用了20只朔封管MJL21194/MJL21193对管。开机不放声音散热片都能发热,静态电流应很大,两只大风扇对着吹还能热。大电容4只  85V26000UF。电源变压器标的是1600VA。机器无上盖约有27公斤重。面板为铝,音量钮也是实芯的。

网友I:
我现在也在用安桥的纯功放 Onkyo/安桥Integra A-819XX金标旗舰发烧功放,安桥中期的旗舰级功放,用料非常发烧,双变压器,8管,推力非常出色,声音非常活跃,丝毫不拖泥带水!尤其搭配些低灵敏的音响更是能体现机器的效果!净重接近5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K:
AB9620功放

功放部分用了24只金封管:MJ21194/MJ21193对管。用了20只朔封管MJL21194/MJL21193对管。开机 ...

管子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也在用安桥的纯功放 Onkyo/安桥Integra A-819XX金标旗舰发烧功放,安桥中期的旗舰级功放,用料非常发 ...

纯功放不错,安桥大品牌啊。

网友I:
老WJ 可以帮我找找Onkyo/安桥Integra A-819XX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WJ 可以帮我找找Onkyo/安桥Integra A-819XX的图纸吗?

功放图纸我这里很少。没你要的图纸。

网友J:
引用 网友K:
AB9620功放

功放部分用了24只金封管:MJ21194/MJ21193对管。用了20只朔封管MJL21194/MJL21193对管。开机 ...

为什么有金封管还有朔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有金封管还有朔封管

便于安装吧?都是铁壳管不好装。

网友N:
手里有个 佛山产的BOSMA专业功放, 出口的,  2X600W输出, 原装东芝管,三洋120X120调速风扇强制散热, 刚开始还不起眼,以为是专业器材一贯的粗声, 开声 听了一下,整机暖身后 哪种标准东芝管的暖声 确实迷人, 很多玩家都刮目,动态堪称彪悍,但是不乏细腻和韵味,  拆开看里面的电路做工精细,  运放居然是5532   本来说这个机器杀肉的,后来感觉音质确实不俗 ,留下了。   说白了这些机器还得是看定位和品质, 不能一棍子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里有个 佛山产的BOSMA专业功放, 出口的,  2X600W输出, 原装东芝管,三洋120X120调速风扇强制散热, 刚 ...

言之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有金封管还有朔封管

当年有台百威好像是S1000吧,一下记不清了,那声音真柔和,那时手上没有活动经费,给卖亏了。

网友:
        谢谢上面三位朋友给我的回复,提出的不同意见比如说一些名机专业功放也能出好声音,在此我也是同意,这方面应该可以肯定。
我所说的是专业功放在家庭使用不太合适,其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专业功放功率太大了,与家用音箱配套使用太危险。现在有的家庭条件比较好,有一个很大的大厅,一般配上2X200瓦最多也就是2X300瓦功放就足够了。音箱应该是10寸喇叭的或者是12吋喇叭的。这样的音箱如果用功率很大的专业功放一不小心就会损坏喇叭,得不偿失的。还有,音箱与喇叭配合是讲究阻尼配套的,这种大马拉小车在阻尼上就过了,声音会干涩,没有那种配套刚刚好的功放音箱声音好听。当然真的将大功放与小功率音箱连上注意音量控制,一般听听当然没什么问题,这也是肯定的。
      以上是我对功放与音箱这方面的看法。欢迎各位提出不同意见。

网友O:
个人感觉专业功放,虽说只是功率大,但品牌机底子绝对不俗(非品牌不予评论),磨机加一块HiFi前级,效果应该也不俗,功率动态音质只要音箱可以都会不错的,而那些所谓的HiFi功放,国内的要么小作坊的堆料吹牛机,要么就是品牌堆料天价机。至于国外大公司品牌机对一般人来说基本都是技术型低成本天价机。合适哪个自己清楚。

网友:
我的这个也是两块5532

网友:
功放部分用了24只金封管:MJ21194/MJ21193对管。用了20只朔封管MJL21194/MJL21193对管,这个也是H类功放,20只朔封管MJL21194/MJL21193对管是用于驱动和电压切换的:24只金封管:MJ21194/MJ21193对管是功率输出管。lol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个人感觉专业功放,虽说只是功率大,但品牌机底子绝对不俗(非品牌不予评论),磨机加一块HiFi前级,效果应 ...

说的在理!

网友:
论专业,还是皇冠和麦景图的专业功放好,音质也没得挑剔。

网友:
了解学习了,用电也比家用的厉害,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多少钱收?

使用这些功放前面的一切设备要接触牢固,打开前设备一陣时间才开功放,电位器慢慢 ...

果然有经验,那个音量打开电源前确实是要复位的,这也是扩音现场音响师的基本操作规程了。要不然现场音箱线布线不好,天气潮湿,话筒线音频线屏蔽不良很容易自激的,UV表甩到底,喇叭烧高音,功放快速发热,同组供电线上的灯突然变暗,甚至跳闸烧保险停电!太他妈吓人了,然后,就剩下慢慢地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V以上的机器的带电测量绝对是个叧一类的修理技术,特别注意不能带喇叭进行

年代久远分立件前推动元件 ...

带电时,万用表或示波器表笔注入了干扰信号,大功率下输出负载受不了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果然有经验,那个音量打开电源前确实是要复位的,这也是扩音现场音响师的基本操作规程了。要不然现场音 ...

老烧的经验之谈啊!学习了!

网友:
用专业机是不用管何等下价音箱,出声都是刀切,打炮一样地齐整划一,

当然,越好音箱就如轰天炮–样气壮山河.频宽也到令人觉得原来熟悉的音乐,换了新颜,好象加了新乐器

网友:
个人认为  专业功放主要是稳定性和功率要大些  音质的话没有HIFI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AB9620功放

功放部分用了24只金封管:MJ21194/MJ21193对管。用了20只朔封管MJL21194/MJL21193对管。开机 ...

功放做工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手里有个 佛山产的BOSMA专业功放, 出口的,  2X600W输出, 原装东芝管,三洋120X120调速风扇强制散热, 刚 ...

版主的用词真诱人啊!恨不得搞一台玩玩

网友:
专业功放驱动力太大小心喇叭

网友:
专业功放基本是平衡输入,如何与非平衡输出设备接驳是个问题,若只是简单的靠改变接线方式连接将造成信号电平减小推大食音箱不好听,

网友(2018-06-05):
收了台百威400,风扇声音大,抽时间改一下,各位大侠有何建议?

网友Q(2018-11-26):
房间15W就够啊,要是搞个1500专业会不会被投诉

网友R:
前一阵子楼下收废品的大爷弄回来一台大功率胆机,我没要,他就把里面的灯管全给拆了,有六七个大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房间15W就够啊,要是搞个1500专业会不会被投诉

K歌,要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前一阵子楼下收废品的大爷弄回来一台大功率胆机,我没要,他就把里面的灯管全给拆了,有六七个大灯管。

拆了就是废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就是废品了。

嗯。那机子贼沉。五六十斤重。

网友S:
用料足,不惜本啊,大功率储备,小功率使用,显著提高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料足,不惜本啊,大功率储备,小功率使用,显著提高信噪比

网友T:
功率储备大,小功率播放当然失真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功率储备大,小功率播放当然失真小了。

那是,功率储备是非常足的。

网友U:
功率大,对扬声器控制力绝对强!

楼主:
引用 网友U:
功率大,对扬声器控制力绝对强!

那是必须的

网友:
还得看你技术到不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