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CPU占用就接近5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3-11):
前两天将系统恢复到了2013年刚装机时的状况, 开机后的进程从六七十变成了一二十. 浏览器也抛弃了死守了十多年的火狐, 换成了chrome. 整体速度比先前快了不是一点半点.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CPU占用率一开机在闲置状态下就接近50. 查看了一下, 进程名字是explorer,如果禁用的话桌面就消失了.

不知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当然了, 所谓办法是指仅仅降低CPU占用率而言. 先前系统很慢的时候空闲时CPU占用率倒是不足10%, 但是整体速度极其缓慢, 这样的低占用率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是不是有病毒

楼主:
请您帮忙看看哪个进程像是病毒(左边是刚刚Ghost恢复系统后的开机进程, 右边是安装了Chrome和pcie转usb3.0转换卡驱动程序之后的开机进程):

楼主:
如果带毒的结果仅仅是将最小CPU占用率始终维持在50%以上, 我宁愿带毒运行也不愿意回到那种空闲占用率很低, 但是实际速度很慢的干净状态.

网友:
重做系统看看

网友:
这个需要一步步分析原因,东西一个一个的装比如先状PCI-E驱动侃侃CPU使用情况,在装浏览器。看看到底是哪个再后台偷摸运行。

网友A:
我想可能是某个程序和所谓程序管理器兼容不好,看看不结束 explorer的情况下结束哪个进程能把cpu占用率降下来。我这机器现在开着浏览器,CPU占用率不过3%到4%,反应速度也不慢。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CPU版本比较低,运行那些程序就费力?我现在用的是三年前从网上买来的,设备管理器显示为Intel(R) Xeon(R) CPUX5450@3.00GHz,显示四个,大概是四核的。如果你那处理器和我这枚差不多,开机空闲就占用50%肯定不正常。
也可以装什么杀毒软件查一下是否有兼容问题或中了病毒。有时驱动异常也出现此类情况,所以也该用相关软件更新驱动尝试解决。

网友B:
有某个程序卡住了,chrome删了,或者usb驱动删了之后,百分之五十基本上系统将近假死了。看系统应该是xp系统,如果内存超过2G,不妨安个win7

楼主:
看来电脑也存在指标与实际感受不一致的情况。厅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吧。

网友C:
刚做完系统的话,也许会有系统更新什么程序在运行都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做完系统的话,也许会有系统更新什么程序在运行都说不定

winxp应该没有什么可更新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着应该采取"不看参数看实效的"做法. 先前机器速度之慢可以让我将"静夜思"全文都打出来, 然后停手看着编辑器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往外蹦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可能是某个程序和所谓程序管理器兼容不好,看看不结束 explorer的情况下结束哪个进程能把cpu占用率降下 ...

CPU占用率大户就两个, 一个是system idle, 另外一个就是explorer, 各占50, 但是系统CPU的总占用率却并非直接是两者之和, 估计与双核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3年的电脑 配置应该不低了  ,我2010年的电脑,amd x4 635 cpu,  100多个进程, 都没有你cpu占用率高:l ...

现在发现CPU占用率与机器的实际反应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恢复几年前的系统之前, 空闲状态下的CPU占用率倒是不高, 只有百分之几偶尔甚至能变成零, 但是晃动一下鼠标占用率就瞬间飙上去了. 以致于打字结束停手后很久才在屏幕上看见刚才打的文字一个一个往屏幕上蹦. 现在虽然最低CPU占用率始终维持在50%以上, 但是系统的反应速度是正常的.

网友E:
楼主啥配置啊,
Google Chrome就这样,一开就是一堆的进程,靠的就是这个技术占内存才能速度提升!360也是这个技术~只能提高物理内存来满足了~

理论不应该CPU占用这么多,看你这个是explorer.exe占用,很多病毒会导致explorer.exe这个占用率高~
重装系统吧!

推荐我在公司的做法:
官方WIN7旗舰原版,安装后,下载破解器破解,安装硬件驱动,搜一下手动WIN7优化教程,优化后,做1个GHOST,完事把一些你不长更新和常用,必须用的软件安装完毕,做一个GHOST,在装需要经常更新的软件的完事GHOST,最后对所有桌面习惯设置,每个软件按照你个性化设置后,在做个SHOST,以后恢复这个GHOST作为系统备份。其他作为间接使用备份,拷贝到移动硬盘备份。这样以后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某个程序卡住了,chrome删了,或者usb驱动删了之后,百分之五十基本上系统将近假死了。看系统应该是xp系 ...

好的. 抓紧换装win7. 早该如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啥配置啊,
Google Chrome就这样,一开就是一堆的进程,靠的就是这个技术占内存才能速度提升!360也是 ...

这个办法不错, 其实大多数软件都不是经常同时使用的, 一段时间以内常用的软件数量是很少的. 完全可以ghost一个什么软件都没有的干净系统, 一段时间内用到那些软件就是只装这几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恢复几年前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几年前装好系统经试用正常后ghost备份下来的吗? 还是当时装机的人 ...

多谢指教. 这就用第一个软件检查一下系统.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

楼主:
diyou坛友提供的软件功能非常强大, 瞬间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是风行软件在作怪. 这个风行软件很奇怪, 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安装了, 而且在任务管理器中还没有明显的对应进程. 但是用diyou坛友提供的软件能很容易查出explorer对应的所有dll的活动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ou坛友提供的软件功能非常强大, 瞬间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是风行软件在作怪. 这个风 ...

原来是那个鬼东西呀!我以前也被偷偷装上过,不过机器配置比较高,处理器占用也没那么明显。
XP系统现在上网应该比较慢了,建议这个系统用一断不好用了就换温7,一定要装三十二位的,双核装六十四位有点慢。
反正有备份,温七装上觉得不好用可以还原回来。

网友:
研究的真透彻,我都是重做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