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USB3.0的速度大概有多快?

楼主(2018-03-11):
2011年的电脑主板不支持USB3.0, 但是近两年手头陆续添置了一些USB3.0接口的优盘和移动硬盘. 昨天买了一张PCIE转USB3.0的转换卡, 拷贝一个5G多的电影文件到移动硬盘中, 主板上的USB2.0接口耗时197秒,转换卡的USB3.0耗时52秒. 速度相差近4倍, 接近100M字节/秒. 不知这与原生的USB3.0相比有多大的差距.

测试时发现不能用小文件测试, 用1G的电影文件测试的速度只有约50M字节/秒. 估计传输文件仅仅占用整个文件复制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起他时间开销与文件大小无关.

网友:
拷贝大文件的速度一般在100M/S以上,算是正常吧,大量文件及小文件拷贝不算的,那个要考虑到寻道及其它因素,速度在几十M之间飘忽不定。

网友A:
USB3拷贝文件要速度快,尽量使用主板后部自带的接口,用前置面板的速度会有损耗,
另外,移动硬盘的连接线接触不好,太长,也会有损耗,还有最重要一点,移动硬盘,虽然数据连接用了USB3,但还是受制于硬盘本身的性能呢?硬盘也有SATA2和SATA3之分的。
我觉得USB3的高档的U盘性能会很好(很便宜的那些低档乃至假货不行),为什么呢,你搜索一下“SLC U盘”就知道U盘其实水也很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拷贝文件要速度快,尽量使用主板后部自带的接口,用前置面板的速度会有损耗,
另外,移动硬盘的连接线 ...

确实是这样。手里两个3.0的优盘,16G的在2.0与3.0的接口上几乎没有区别。另一个是64G的,还没测。

网友B:
影响因素会很多,不过100M每秒传大文件也够用了。

网友C:
usb3.0可以到400多兆字节,3.1还能翻倍,100兆左右那是受移动硬盘内部传输瓶颈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因素会很多,不过100M每秒传大文件也够用了。

老机器能有这个光景确实够用了. 以前拷个几个G的电影到移动硬盘中拿到电视机上放要好几分钟, 现在一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3.0可以到400多兆字节,3.1还能翻倍,100兆左右那是受移动硬盘内部传输瓶颈限制。

明白了, 毕竟是机械硬盘. 要说速度估计还得是ssd.

网友:
机械硬盘一般就100多M。其实也很快了。

网友:
理论上是有100M以上的速度,实际上区别非常大的,电脑和U盘的质量以及电脑内部的结构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最新的笔记本2个USB3的接口就速度完全不一样,打开后板看了一下,那个速度慢的接口是用排线挂到主板上的

网友:
理论上是5Gb全双工,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楼主:
本来抱着不行就扔的态度选了最便宜的. 经各位分析看来效果还算不错, 值了.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
100m/s应该可以了,这个传输速度和很多因素有关,usb3在70m以上就算正常了 。

网友:
usb3.0的u盘要看芯片 flash速度 一般贵的速度才会快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手头3.0的优盘有两个, 一个是16G的实测用3.0和2.0的接口差别不大, 另外一个是64G的, 还没有测.

网友(2018-05-05):
我的3.0接口读写200M,是我u盘的极限,估计还能高点

网友:
usb3.0要满速,1,U盘的控制芯片,2,u盘的颗粒,3小文件多不可能慢速的,拷一部电影才能体现。

网友:
一般在90以上

网友(2018-09-08):
匹配好了速度才快

网友:
自己亲自测试,如果硬盘处于格式化后的情况下,传送大文件,USB3.0速度能够稳定在130MB/s。但是现在硬盘已经使用很长时间,文件碎片很多,传输大文件的时候速度也不一定,时快时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1394,有时比内置硬盘的速度还快,不知道这个東西忽然之间就全不見了。家里还有一大堆1394的盒子

用过带1394接口的DV采集卡, 确实很快.
各种接口层出不穷, 寿命有长有短.
速度奇慢的 RS232 到现在也没人敢说彻底淘汰了.

网友:
USB3.0的最大传输带宽高达5.0Gbps(640MB/s),这是协议的上限,具体的要看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