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极桩引线套着的磁环是做啥的?

楼主(2018-03-11):
负极桩引线套着的磁环是做啥的?

网友:
电流检测线圈吧,你看看这个“环”有没有线引出来的?

网友:
你确定那是磁环??不是起固定作用的卡子,或者防磨的护圈??

网友:
沙法正解。

楼主:
有引线的,回楼上各位。

网友:
没见过也想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A:
电流检测线圈,应该是保护电瓶超电流输出

网友B:
那车上的,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线圈,应该是保护电瓶超电流输出

直流的也能这样测电流么?

网友:
直流检应该是个分流电阻的

网友:
霍尔的,测导线周围磁场,然后就知道电流了。汽车启动电流有500A以上,串电阻测量反而不方便。

网友:
嘿嘿,没文化真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车上的,没见过

2013款雪佛兰景程

网友:
电流检测磁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应该就是电流检测磁环了。

网友:
这个是电流传感器,利用霍尔原理检测的,接上GM的专用电脑能看见系统消耗的电流,车上的行车电脑根据电流大小,自动调节发电机电压,打开大灯时发动机电压会自动提高。通用旗下的车子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算是比较良心的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