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波磁棒为何用粗杜银线

楼主(2018-03-11):
我小时候摸过一些收音机短波长磁棒上绕着粗线,象弹簧,也曾问过几位来村里修收音机电视机的师傅,那是什么东西及为何要用那东西,因我当时只有八九岁,人家懒得仔细讲解,只说那是镀了银的铜丝。
现在听同学说他家还有一台橘子洲牌收音机,带个皮套子,我想起当年摸到那收音机的短波磁棒上也是那种弹簧,网上查没结果,或许关键词没选对,所以想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1、银是导电最好的金属。所以电流流过银的损耗最小。
2、高频电流有趋肤效应。所以高频电流大部分只在镀银的导线表面流过。而流过中间铜线的电流很小。
3、因银价格较贵,而高频电流只在导线的表面流过。所以用铜线镀银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银是导电最好的金属。所以电流流过银的损耗最小。
2、高频电流有趋肤效应。所以高频电流大部分只在镀银 ...

非常感谢老师耐心解答!
既然高频电流大部分只在镀银的导线表面流过,为何不象中波磁棒那样用多股铜线?那样容易绕 效果又好,难道位固定方便?这也是我纳闷儿的。

网友B:
沙法解答很正确。
在高频下多股线其实没有单股导线的表面积大,另外真如你所想的那样,多股线在作间隙绕制时难以保持相同间距而单股线则十分容易(虽然绕制后要浸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法解答很正确。
在高频下多股线其实没有单股导线的表面积大,另外真如你所想的那样,多股线在作间隙绕制 ...

感谢解答!
这就对了,我也觉得多股裸线并在一起或许会成为一股,每股都绝缘又给通过移动磁棒上的接头而调整造成麻烦,粗线定行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