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mp4

楼主(2018-03-11):
有台爱国者p4,各项操作功能都好,就是整个图像左右是反的,上下到是好的。恢复原厂数据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师复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换个片源多测试一下呢??难道都是这样??

网友B:
看说明书或致电厂商,看机子是否有【投影正面观看】或【反面观看菜单】,若有,则点击操作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片源多测试一下呢??难道都是这样??

都是反的,开机就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或致电厂商,看机子是否有【投影正面观看】或【反面观看菜单】,若有,则点击操作回来

菜单没有这功能。

网友:
是不是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发个图上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呵呵没看过来的 这个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去的电脑还是win3.2时代,一次我的学员在机房问我,他的屏幕上所有的图像都是左右对调的了。

如果那么早的年代的屏,是否可把偏磁圈线头反接?

现代的机,应在有关IC有关脚接高/低电平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