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位器怎么固定啊

楼主(2018-03-11):
弄了个红旗601,电位器让我卸下来了,装不上了。圆铁片上的孔很小,无法下螺丝,有哪位朋友知道啊?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大家看看给支个招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大家看看给支个招

我鼓捣半天,是不是螺丝给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鼓捣半天,是不是螺丝给丢啦

是螺丝固定的,记得不是2.5毫米就是2毫米的螺丝,估计用3毫米的螺丝需要加工一下。
这个不是电位器,是波段开关!!!

网友:
看了半天没见电位器,还以为楼主发错照片了呢。

网友:
应该有螺丝,实在找不到,就扩孔用大号螺丝

网友:
标准螺丝,应该好找

楼主:
谢谢哥几个,可是那个圆贴片很厚,螺丝够呛啊,我都忘了咋拆的了。

网友:
M3螺丝,拆东西没把握应该先拿手机拍照

网友:
楼主这个是转换或者波段开关吧

网友:
装在红圈位置的吧

楼主:
经过各位老师指点,终于明白了。四个孔,我把那俩立柱给装在另外两个孔上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螺丝固定的,记得不是2.5毫米就是2毫米的螺丝,估计用3毫米的螺丝需要加工一下。
这个不是电位器, ...

你说的对,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