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以前制作输出变压器的图片

楼主(2018-03-11):
分层分段绕制

网友:
果然大手笔!

网友A:
漆包线好像是从发过高烧的变压器上拆下的线,第一图上包的铝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好像是从发过高烧的变压器上拆下的线,第一图上包的铝箔吗?

漆包线是从变压器里拆的,不是过热的,是颜色的问题。第一图包的是铝箔,第一图是另一个变压器的图片。

楼主:
很久以前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好像是从发过高烧的变压器上拆下的线,第一图上包的铝箔吗?

漆包线使用两种颜色的容易区分头尾。

网友B:
乱绕的见过,没见过乱成这样的,真是乱作一团,唉-------

网友:
这牛是真正的牛了

网友:
这,,,,,能行吗?太乱啦!

网友:
工艺不敢恭维,精神可嘉。

网友C:
无孔铁芯看样子像是66铁芯初次级线径都很粗莫非是自耦牛???

楼主:
没什么就是随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绕的见过,没见过乱成这样的,真是乱作一团,唉-------

纯手工,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孔铁芯看样子像是66铁芯初次级线径都很粗莫非是自耦牛???

不是自耦的,就是普通的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