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TF-4大中周制作的调谐式高放收音机(中波部分)

楼主(2018-03-11):
为了增加对调谐式高放的感性认识,这个礼拜尝试用TTF-4大中周,把“高灵敏度五波段调幅调谐器”(中波部分)电路又做了一遍。有了先前的经验,这次就顺利多了。所用的大中周还是从工农兵601拆下来的一套五个:CTF-4-1、CTF-4-2*2;TTF-4-3。不过,这次没有改制。上次改制后受到可达老师的批评,觉得可达老师批评得有道理。测了一下五个中周的电感量,比TTF-2-7、TTF-2-8和TTF-2-9稍低一些,但谐振电容要大(前者470p,后者330p),总体应该差不多。用实验的情况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刚做出来,没有细调,也没有拿到窗台边,就在屋里的工作台上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效果说得过去。这次对高放部分做了简单的屏蔽——用莲子八宝粥的铁皮壳在高放元器件周边建起一道围墙。 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回头再把前段时间做的锗管“尸体”拿出来研究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用TTF-4大中周制作的调谐式高放收音机(中波部分)—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1NjIxMjg0NA==.html

补充内容 (2018-3-12 12:39):
感谢园丁版主和88gmj88、zeng_zww、收音机达人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3-12 16:35):
感谢可达老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3-12 16:57):
进一步调试后的接收效果视频——
用大中周制作的调谐式高放中波机接收效果—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1ODA4Mjk3Mg==.html

补充内容 (2018-3-13 10:03):
感谢求知超版的鼓励!

补充内容 (2018-10-26 16:54):
老帖子了。感谢grandchen99老师的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向智慧脑老师汇报一下,除了后级功放,用的都是3DG6。请老师赐教。

别这么客气好不好?就是一不堪重用的病脑耶。

越是前级,越要注意晶体管的噪声特性。3DG6不是低噪声管,用在一般灵敏度要求的混频及后级都可以,但用在前级,本身由基区电阻产生的噪声会被逐级放大,而掩盖了远程的小信号。它在底噪最低的时候,工作电压需要10V左右,而工作电流至少在3mA以上,所以它不太适合收音机应用于低噪声级。

如果可能的话,前级高放使用3DG18或3DG30D~G,这是专为宽带放大和高灵敏度接收研制的晶体管,其中后者还具有正向AGC能力,也是目前保留生产的产品,最佳工作点大致上是10V1mA,不妨试试。

网友B:
这个鸡鸡灵敏度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鸡灵敏度应该很不错!

目前看还说得过去吧。待我仔细调整后,看看能否达到满意的程度。我最近淘了一台索尼调谐高放中波机,从灵敏度看,跟我的上海312难分伯仲,但是它的声音很干净,没有任何自激现象。这对我是个打击,也多少有些失望。我希望是年代的久远,使机器灵敏度有所下降;同时也担心调谐式高放的灵敏度也“不过如此”。那样的话,费了半天劲就有点儿不值了。不过,我依然还是把怀疑留给自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做好了,灵敏度一定是令人满意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折腾,感觉调谐式高放里面的“道道”很多,“细节”很多,每个方面都不能马虎,每个细微之处都与机器的性能有直接关系,必须精雕细刻。哈哈,朋友的一句话,引来了我一大堆啰嗦。理解一下吧,我正处在“灵敏度综合征”发病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看还说得过去吧。待我仔细调整后,看看能否达到满意的程度。我最近淘了一台索尼调谐高放中波机,从 ...

高手老师。

等教教我吧

怎么测量机子的灵敏度?我有调收音机的专门信号发生器,-20dbu---120dbu的?

怎么定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老师。

等教教我吧

我也没有检测收音机灵敏度的仪器,只是通过统调尽量地使机器能够收到更多的台。坛里介绍这方面知识的文章很多,但是要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效果,除了不断地实践,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没看明白。
想提高灵敏度是吧?前级高放使用的是什么管子呢,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检测收音机灵敏度的仪器,只是通过统调尽量地使机器能够收到更多的台。坛里介绍这方面知识的文章 ...

我现在有仪器,并且这个屏蔽很好,外面没有辐射信号。可是不会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想提高灵敏度是吧?前级高放使用的是什么管子呢,介绍一下?

没看明白?对不起,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买来的调谐式高放机器灵敏度应该比我自己做的312灵敏度高很多才对,现在二者差不多,所以我有些失望。我希望“二者差不多”的现象,是由于买来的机器老化造成的。
向智慧脑老师汇报一下,除了后级功放,用的都是3DG6。请老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仪器,并且这个屏蔽很好,外面没有辐射信号。可是不会连接。

你可以把设备的清晰图片发上来,让各位老师帮你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
看金封管子的样子就猜是3DG6,确实高放用它可能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看还说得过去吧。待我仔细调整后,看看能否达到满意的程度。我最近淘了一台索尼调谐高放中波机,从 ...

一般收音机检波后的增益不超过60分贝,你这个有高放的,应该在保证带宽的情况下大于60分贝才能超越一般收音机的灵敏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对不起,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买来的调谐式高放机器灵敏度应该比我自己做的312 ...

调谐高放的主要目的不是提高灵敏度(提高中放增益也能提高灵敏度,但是不提高信噪比单提高灵敏度没什么意义。如果信噪比高了灵敏度没提高大不了弱台把音量开大点儿而已)。调谐高放的目的是增加选择性、动态、和降低交互调失真,因此有调谐高放的机器一般信噪比会好一点儿,这对听感还是挺重要的。我以前也有您的疑惑,买过几台调谐高放的机器对比 。我现在的结论是电路和工艺、用料的考究(例如混频级减小交互调失真,中放曲线提高矩形系数等,中放曲线和低放幅频特性的配合等)也能在一定程度达到类似调谐高放机器的效果。我觉得的德机受推崇就因为它的电路、用料、制作都不惜工本。备受喜爱的ITT-103就没有调谐高放。

话说回来,如果我DIY制作还是会选择调谐高放的机器。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比考究的用料、制作工艺还是简单现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客气好不好?就是一不堪重用的病脑耶。

越是前级,越要注意晶体管的噪声特性。3DG6不是低噪声管 ...

非常感谢老师的科普与指点。你说的管子我手头上没有,立马淘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科普与指点。你说的管子我手头上没有,立马淘来试试!

老型号2G910(3DG140)也很好,宝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谐高放的主要目的不是提高灵敏度(提高中放增益也能提高灵敏度,但是不提高信噪比单提高灵敏度没什么意 ...

感谢老师的科普与指点。赞同老师的观点——在用料和工艺达不到高水平的情况下,调谐式高放便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型号2G910(3DG140)也很好,宝上也有。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收音机检波后的增益不超过60分贝,你这个有高放的,应该在保证带宽的情况下大于60分贝才能超越一般 ...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F:
远程接收最重要的是天线,其次才是设备。对于调谐高放的增益是很低的,主要是选择性,低噪声,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并带AGC防止强信号柱塞,如果有调谐高放的混频一般用二极管混频以加大动态范围补偿二极管混频带来的信号衰减。想要远程接收,天线最重要的,有了好的高增益天线,其次接收设备要求:1.动态范围广,AGC控制范围不低于60短波db,原因就是天线增益过高,强信号容易使接收设备造成信号柱塞!2.信噪比高,在同等信噪比的情况下才是看增益的高低,再结合AGC控制范围,不是说增加一级调谐高放或增加一级中放就能增加多少多少灵敏度了,在你增加高放和中放时噪声也在同时增加,接收强信号这个缺点你体会不到,一但你接收的是弱信号你就觉得我增加了高放中放但这个台还是有那么大的噪声呢。3. PCB上元件布局,走线,布局走线会影响噪音,放大器在高增益下是否会自激。4.电路选取。    以上为个人观点,一般来说普通的收音机都不满足远程接收,比如熊猫802,红旗8402这些2级中放简单的AGC控制电路类的收音机。能满足远程接收收音机比如军机139.239.339.77a等,民用日货r71e等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远程接收最重要的是天线,其次才是设备。对于调谐高放的增益是很低的,主要是选择性,低噪声,输入输出阻抗 ...

感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老师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在没有“最重要的”天线的情况下,我只能把重点放在“其次”的设备上了。而且我以为,把主要精力放在设备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上,是永远不会有错的。况且,对调谐式高放电路的尝试,我才刚刚开始,对其内在规律性的认识远远不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客气好不好?就是一不堪重用的病脑耶。

越是前级,越要注意晶体管的噪声特性。3DG6不是低噪声管 ...

请问老管子3DG80和3DG79做高放管是否合适?这管子过去是用在UHF高频头里做高放、本振和混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管子3DG80和3DG79做高放管是否合适?这管子过去是用在UHF高频头里做高放、本振和混频的。

这两个也是正向AGC管,做传统意义上的携带式收音机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也是正向AGC管,做传统意义上的携带式收音机不太合适。

谢谢答疑!因为我还有几个这种管子想以后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客气好不好?就是一不堪重用的病脑耶。

越是前级,越要注意晶体管的噪声特性。3DG6不是低噪声管 ...

请问微波管R24和R25不是低噪声管?可以用于前级高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仪器,并且这个屏蔽很好,外面没有辐射信号。可是不会连接。

要准确测量灵敏度,以当前的电磁环境,是需要电磁暗房的,这不是几十年前了
没暗房,空间中充斥着各种电波,你测出的灵敏度是不准的,而且业余条件也没必要测,以多收台为准就好,找个高级点的收音机作对比就行了
电磁暗房不是想的那么简单的,屏蔽层的作用非常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也是正向AGC管,做传统意义上的携带式收音机不太合适。

是啊,正向AGC管一般用在中放,因为静态电流会调的比较大,放在前级噪声比较高,而且动态范围成问题,所以高级货的高放级,早都放弃了在放大元件做AGC了,矛盾太严重各项指标难以兼顾,有个东西叫PIN二极管,给高放做AGC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动态范围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H:
高放用场管啊,噪声完爆BJT,国产老货有3DJ7就可以,用到30M没问题,要想噪声更低,SK192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放用场管啊,噪声完爆BJT,国产老货有3DJ7就可以,用到30M没问题,要想噪声更低,SK192是不错的

感谢老师指点。用场管的话电路是否要做相应的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用场管的话电路是否要做相应的改变?

肯定要改变啊,不过像BF998,2SK241,2SK192都是很常用的,参考手册的典型电路就行,论坛也有很多用场管做收音机的,场管电路要比晶体管的好调整,根据工作电压,选好静态电流,然后调偏置就可以了,其他和晶体管的区别不大,其实高放电路和中放电路,在形式上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用场管的话电路是否要做相应的改变?

如果觉得麻烦的话,用结型管是最简单的,自给偏压只需要两个电阻,2SK192,3DJ7都可以,然后栅极接输入回路,不用抽头,漏级接输出回路,也不用抽头,电压最好6V以上,比晶体管电路简单,而且容易调整

BF998和2SK241也可以,这两个是0偏压的,但前者需要对第二栅加偏压(也可以用第二栅做AGC,但控制范围比较窄,聊胜于无),如果你是想把电路做的高级一点,高放AGC建议用PIN二极管实现,电路很容易,网上搜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觉得麻烦的话,用结型管是最简单的,自给偏压只需要两个电阻,2SK192,3DJ7都可以,然后栅极接输入回 ...

感谢老师的指点帮助。场管我还没用过,一头雾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点帮助。场管我还没用过,一头雾水。

场管的应用比晶体管还简单些,找本书,看几个电路,比晶体管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管的应用比晶体管还简单些,找本书,看几个电路,比晶体管好懂

好的,抽时间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I:
效果着实不错,不过把这精力用到外差式可能更容易得到好效果。还有喇叭最好弄个箱子,不然容易损坏发声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效果着实不错,不过把这精力用到外差式可能更容易得到好效果。还有喇叭最好弄个箱子,不然容易损坏发声效果 ...

感谢老师鼓励。这只是实验板,将来是要装进机壳里的,那样喇叭就等于进箱子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微波管R24和R25不是低噪声管?可以用于前级高放吗?

抱歉,这两个型号不知道。

网友J:
估计效果好不了,越是高频放大级数多,越要尽量采用小型件和低噪声管子,减少寄生振荡,而这电路为了怀旧,反其道而行之,估计噪声比电台声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效果好不了,越是高频放大级数多,越要尽量采用小型件和低噪声管子,减少寄生振荡,而这电路为了怀旧, ...

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噪声虽然有一些,但都是在台与台之间的间隙中,台本身的信号还是蛮清晰的。待我调整好了,再发个视频请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K:
增加了高放级,整机噪声应该变小才正确。如果噪声反而因此而增大,说明高放级不在状态,应该再调整。其实,一般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再增加一级高放级,整机性能会变好许多的,无论是灵敏度,选择性,信噪比,镜像抑制,还是信号泄露程度,都应该再上一个台阶。

网友K:
但制作高放级,千万不要追求其过高的增益,否则会弄巧成拙。有3--5倍的电压增益就足够了,最高也不要超过10倍的电压增益。要采取多种手段,压制高放级的增益。
高放级最关键的是稳定,是屏蔽措施,是两个LC回路的同步。这些做得好时,高放级的性能,不会令人失望。

网友:
其实,压制高放级的增益,也是为了使高放级的稳定工作而不得已才采取的措施。如果能够稳定,当然增益还是高点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场管的应用比晶体管还简单些,找本书,看几个电路,比晶体管好懂

真的是这样子!一般的晶体管,我们接触得多,似乎是对其理解的也多一点。而场效应管这种晶体管,我们接触的较少,似乎其难于理解。但只要对这种晶体管稍稍上点心,真的会发现,它竟然比一般的常见晶体管再易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增加了高放级,整机噪声应该变小才正确。如果噪声反而因此而增大,说明高放级不在状态,应该再调整。其实, ...

其实,噪声并没有多大。先前录制的视频是在室内日光灯下录制的,干扰大些。经过进一步调整,刚才又录了一段视频,效果还是很好的。但不知怎么回事,手机一接上电脑,鼠标就不起作用了,而且手机与电脑也连不上了。估计硬件有冲突。现在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高放增益过高,如果说收台背景还不够干净,也是因为高放级增益过高引起。现在接收的大部分台基本都没有自激,但是还有两个强台有自激现象和失真。超版说得对,现在的机器还不在最佳状态。目前这个两个机芯,先前做的那个整体效果,尤其是稳定性,比后面这个大中周要好一些,后面这个主要还是高放级的增益没有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但制作高放级,千万不要追求其过高的增益,否则会弄巧成拙。有3--5倍的电压增益就足够了,最高也不要超过10 ...

感谢超版指点。超版说得对,现在的主要问题应该还是高放级的增益过高的问题。下一步,我会慢慢体会和寻找那个增益的“临界点”。反正我今年的主题就是调谐式高放,不把它搞得“有模有样”是不会罢休的。经过最近这两次“不完美的成功尝试”,我对啃下这个硬骨头充满信心,觉得也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的是这样子!一般的晶体管,我们接触得多,似乎是对其理解的也多一点。而场效应管这种晶体管,我们接触 ...

场管再简单,也是下一个的目标,现在暂不研究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管再简单,也是下一个的目标,现在暂不研究它。

今年如果能把高放级这块硬骨头啃下来,达到得心应手地程度,那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老朋友一步一个脚印,值得我学习!

网友H:
其实我主要是看到TTF-4中周进来的,流口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主要是看到TTF-4中周进来的,流口水啊

现在这种TTF-4大中周,只能在旧货市场上的少数几种老机器上才能看到,价格不菲。去年有一段时间,为了获得该中周,我不惜工本,几近疯狂的程度。凯歌4B5型收音机上有两个,飞乐2J-1、2是3个,长城机上也有,只有工农兵601是5个。这些机器价格都差不多,若要冲着中周去,601性价比最高;若冲着机型去,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TTF-4大中周,只能在旧货市场上的少数几种老机器上才能看到,价格不菲。去年有一段时间,为了 ...

太贵,而且不好找,前几年碰到嫌贵没买,后悔死了,现在基本碰不到,杀鸡取卵太不划算
这东西在几十年前也是很稀缺,而且只应用过很短的一段时间,随后就被更小的中周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贵,而且不好找,前几年碰到嫌贵没买,后悔死了,现在基本碰不到,杀鸡取卵太不划算
这东西在几十年前 ...

弄不到也罢。其实,它的怀旧价值,大于其使用价值。我做过比较,大中周磁芯调谐范围大,比较细腻;小中周比较灵敏。实际使用效果差别不大。可能大中周的增益高一些,或者是Q值高一些(只是估计,没有测量过)。

网友:
主要是看到TTF-4中周进来的.

网友F(2018-04-27):
139b高放就用2只3DG6,难道当时的民用机能超越军机吗?我现在还有2只拆机3DG6

网友F:
高放增益做得很低,楼主把中频做到30M以上看看收到的台有多少?低中频镜像干扰很厉害,139b抗镜像也才20短波db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9b高放就用2只3DG6,难道当时的民用机能超越军机吗?我现在还有2只拆机3DG6

烦请朋友发个图片上来,俺欣赏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放增益做得很低,楼主把中频做到30M以上看看收到的台有多少?低中频镜像干扰很厉害,139b抗镜像也才20短 ...

感谢朋友关注。我现在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儿了,主要琢磨鼓式波段开关的制作,如果可行,我将用“土法上马”的鼓式波段开关尝试调谐式高放。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关注。我现在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儿了,主要琢磨鼓式波段开关的制作,如果可行,我将用“土法上马” ...

鼓式波段开关, 70收信机研究的成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鼓式波段开关, 70收信机研究的成果吧

不是70机,是77机。也许这两个机型类似吧?我网淘了一些77机鼓式波段开关上面的触点拆件,拆件上面的LC组件,需要根据安装机型的电路数据重新制作。这倒不是难事。难的是每一个触点与外围弹簧片的线路连接以及整个波段开关的机械关联装置。军机上都是铝铜铸件,正琢磨替代方案,土法上马,不知是否可行。试试再说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关注。我现在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儿了,主要琢磨鼓式波段开关的制作,如果可行,我将用“土法上马” ...

你的鼓开关有进展了吗?主要机加工的东西太多了,也一直想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鼓开关有进展了吗?主要机加工的东西太多了,也一直想搞呢。

已经开始动手了。老师说的对,鼓式波段开关的制作太过复杂。本来我没有自制的打算,还是在某宝上看到有鼓式波段开关的触点LC拆件,才萌生了自制的念头。有了这个触点LC拆件,省去了不少麻烦。当然,其他传动机械装置依然是大麻烦。我打算先把13个LS组件(触点)搞出来,然后再研究其他部分。能否成功,真是说不准。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吧。看了老师多个有关调谐式高放的制作帖子,深受启发。老师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都在我之上,相信老师一定会制作出优秀的机器和部件。
这是波段开关的LC组件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t1vsp2h2aec

100大洋1公斤,120个左右,除去个别用不上的,可做5个波段转鼓6、7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开始动手了。老师说的对,鼓式波段开关的制作太过复杂。本来我没有自制的打算,还是在某宝上看到有 ...

看了下组件,每波要3个小块,5波要14块,除去中波磁性天线。那转鼓要圆周分15格单独的格子安放这些组件,体积该多大一个金属转鼓啊?至于触点簧片要15片到合适的继电器里面拆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下组件,每波要3个小块,5波要14块,除去中波磁性天线。那转鼓要圆周分15格单独的格子安放这些组件, ...

外出刚回来。其实,用不了那么大。以老师之前安装过的高灵敏度五波段调谐式高放收音机为例,波段开关可分3个大组,第一大组用3个LC组件(中波和短波1共用一个磁棒,可省略2个);第二、第三大组各用5个LC组件。三个大组分三个层次从上到下依次排列——其中第一大组的中波和短波1天线输入线圈的位置空缺,后3个与第二、第三大组的后三位对齐,第二、第三大组的5个LC组件对齐。所有组件都镶嵌在一个圆柱体上面,LC组件朝里,触点朝外。这样,不到半周就够了。外围,3大组各6条铜制弹簧片与LC组件的18个触点相对应,从中波到短波4,转4~5下即可。需要解决的是,转鼓与外围弹簧片的紧密衔接和每个档位机械定位装置。
我目前采取的土办法是,用直径8厘米厚3毫米的亚克力圆筒作为转鼓的骨架,用来镶嵌LC组件。好处是便于加工,缺点是不是金属,起不到屏蔽作用(我想后期用金属薄膜覆盖)。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外出刚回来。其实,用不了那么大。以老师之前安装过的高灵敏度五波段调谐式高放收音机为例,波段开关可 ...

用非金属材料制作意义不大,用金属箔膜效果不会好。之所以效果好就是接线简便捷近和屏蔽严实。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非金属材料制作意义不大,用金属箔膜效果不会好。之所以效果好就是接线简便捷近和屏蔽严实。

先试试吧。实在不行,就买个微型车床车铣钻一体机……这就搞大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先试试吧。实在不行,就买个微型车床车铣钻一体机……这就搞大了

麻烦给个小板三围尺寸,先看组合后的体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麻烦给个小板三围尺寸,先看组合后的体积多大。

6个触点的,长45mm,宽16mm,高25mm;7个触点的,长51mm。把13个组件安装在我设计的骨架上。量了一下体积,直径9厘米,长17厘米的圆柱体(有一组用的是7个触点的,所以长了一些),但是组件只占据了圆柱体约三分之一的弧面。如果用金属件制作转鼓骨架,半圆或三分之一圆即可。不过,不管是半圆或是三分之一圆,其中轴位置是一样的,所以,最小的体积是一个三分之一圆的扇面。但是,“透风撒气”,屏蔽就成了问题。我目前用的是亚克力材料,强度不够,只能保持整圆。这样,虽然体积大很多,但将来用金属封装可良好屏蔽,同时保留了进一步拓展波段的余地。拍了几张图片,只固定了三个组件,其他10个组件还没有对齐,临时摆拍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6个触点的,长45mm,宽16mm,高25mm;7个触点的,长51mm。把13个组件安装在我设计的骨架上。量了一下体 ...

我不仅想起啦黑白电视的1到12频道的转换器
又叫v头的东东

网友M:
引用 楼主:
6个触点的,长45mm,宽16mm,高25mm;7个触点的,长51mm。把13个组件安装在我设计的骨架上。量了一下体 ...

您是随便摆的吧?小板要拉开距离并用隔板屏蔽,把圆筒分6等份吧,只是转换角度大点。红灯有个机器转鼓是6边形的。看图小板触点在圆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您是随便摆的吧?小板要拉开距离并用隔板屏蔽,把圆筒分6等份吧,只是转换角度大点。红灯有个机器转鼓是6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是随便摆的吧?小板要拉开距离并用隔板屏蔽,把圆筒分6等份吧,只是转换角度大点。红灯有个机器转鼓是6 ...

不是随便摆的,77型短波接收机就是这样密集摆放的(我有台77型短波机,打开看过)。当然,77型有15个波段,不这样摆放,一周下来也摆不开。像我们现在只有4、5个波段,的确可以宽松一些摆放。你画的6面型鼓,或者8面型鼓,其实都是可以的。只要每转一下开关,弹簧条只接触一面触点即可。当然,各个面的触点分得开一点,在实际使用中触点之间不容易发生短路倒是真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6个触点的,长45mm,宽16mm,高25mm;7个触点的,长51mm。把13个组件安装在我设计的骨架上。量了一下体 ...

工作量真不少,还好不用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工作量真不少,还好不用绕线圈。

哪里呀,13个电感线圈一个不能少,都得重新绕!其实,对于制作鼓式波段开关来说,绕线圈真不是困难之事,难的是其他方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哪里呀,13个电感线圈一个不能少,都得重新绕!其实,对于制作鼓式波段开关来说,绕线圈真不是困难之事, ...

明白, 原来你买来的军机线圈只利用其骨架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明白, 原来你买来的军机线圈只利用其骨架结构.

是啊。这个小小的LC拆件并不简单,上面有一个电感骨架,一到两个瓷管电容,一个小型可变电容。值得一提的是电感线圈,它设计巧妙,可以两头调谐,就是说,当转鼓开关封装之后,所有的电感线圈都被封在鼓里,这时,可以从转鼓外侧对电感线圈进行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小小的LC拆件并不简单,上面有一个电感骨架,一到两个瓷管电容,一个小型可变电容。值得一提 ...

转鼓芯怎么处理,整鼓怎么固定?有下文吗?学习参考一下。买了半斤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