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太湖南广场矿石机收听试验

楼主(2018-03-12):
前个星期,正好有空,就上无锡去了,和无锡老王一起去无锡太湖南广场试验了大环矿机,和架设天地线接收试验比较了一下,
在空旷的草地上,大环因为高度低,接收能力受到很大影响,马虎着能收到个别台,后来在二棵大树空拉了一根水平天线,接收效果得到了改善,能收到几个台,信号强度不是很大,在几个微安到十几微安左右,看来大环更适合在高楼层的环境使用,也不能有太大的阻档,如果在空旷的地面,还是拉架空水平天线效果好。下面是试验时拍的几张实地照片。以供参考。

网友A:
现在收听环境不如以前,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常在一个景区内散步,沿路(东西向)有千把米长的架空网线,在它下面走,可以意外地收到湖北方向的节目,同一频率,收音机转一个方向,是另一个台。我在豫西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估计一下,大环天线用了40米线,方向性如何?

有明显的方向性,接收能力还是比较强,方框大环边长约七十厘米。

网友A:
粗略估计一下,大环天线用了40米线,方向性如何?

网友:
版主老兄好,这几个空心线圈真拉风啊!

网友:
没把您当古董就不错啦!

网友B:
没被当成摆摊的么?以前去南禅寺,在路边坐一会儿,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巡逻的看了好机会,后来说“原来你们不是摆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被当成摆摊的么?以前去南禅寺,在路边坐一会儿,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巡逻的看了好机会,后来说“原来你们 ...

有不少游客围上来问东问西的,都感觉好奇心,也有个把认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少游客围上来问东问西的,都感觉好奇心,也有个把认货的。

不用电的收音机,当然好奇了

网友:
收听敌台的?监控非法黑电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收听环境不如以前,但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常在一个景区内散步,沿路(东西向)有千把米长的架空网线 ...

在外面收听要因地制宜,能用上现成的天地线最好。高楼用大环,空旷的地用天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外面收听要因地制宜,能用上现成的天地线最好。高楼用大环,空旷的地用天地线

在家用大环,20米长的双股电话线(绞合细铜线)绕两圈,信号很强,磁棒耦合线圈没有抽头,只能将耦合线圈从磁棒上取下来,放在一边,否则收不到弱台。天地线不方便接,没有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用大环,20米长的双股电话线(绞合细铜线)绕两圈,信号很强,磁棒耦合线圈没有抽头,只能将耦合线圈 ...

有条件的话,良好的天地线还是胜过大环许多的,只是架设有限制,有些情况下不是太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条件的话,良好的天地线还是胜过大环许多的,只是架设有限制,有些情况下不是太方便。

怕招雷击,主要顾虑这个,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招雷击,主要顾虑这个,花不了几个钱。

雷雨天就不要收听,晴好天气,或非雷雨季节收听,安全还是要的。

网友C:
不错!俺就喜欢户外玩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俺就喜欢户外玩矿石机。

在不同的地方试验都有经验和收获。大环有大环的特点,架设天地线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不同条件灵活应用。所以,大环为方便携带,尽量做成拆装式和轻便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不同的地方试验都有经验和收获。大环有大环的特点,架设天地线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不同条件灵活应用。所 ...

网友:
矿机的正确用法啊

楼主:
以后制作矿石机,除了中短波外,要另外加个大环功能接口,这样定活俩便。

网友D:
其中一个照片有意思,有两个老头儿围观似乎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中一个照片有意思,有两个老头儿围观似乎很好奇。

是啊,许多人又好奇,又想看,又不太好意思,心情怪怪的。也有人大胆的问,这是搞啥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许多人又好奇,又想看,又不太好意思,心情怪怪的。也有人大胆的问,这是搞啥试验

如果让我碰上有人在公园里玩矿机, 我肯定上前陪着一起玩,直到他们天黑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不同的地方试验都有经验和收获。大环有大环的特点,架设天地线有自己的特点,适合不同条件灵活应用。所 ...

曾经在野外试听我的马夹矿机(穿在身上),走进沟底就没有信号了,在平地有信号,方向性很强。大环线圈做成软大环线圈更方便携带,不用时卷起,用时一挂就可以了。

网友:
一味的将环做大而不考虑环的质量肯定是不可取的。匝间距,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导线,都是大有研究的。

网友E:
非常感谢版主光临无锡传授矿机技术,我有幸与版主一起试听,受益匪浅。在太湖广场用大环试听,因位置太低,效果并不理想。看来在空旷场地还是用长天线为好。后来在我家里8楼试听,用大环需要放到阳台,最好是伸出窗,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版主光临无锡传授矿机技术,我有幸与版主一起试听,受益匪浅。在太湖广场用大环试听,因位置太低, ...

在无锡试验收听后,正好要到南京儿子那儿去,顺便带了大环过去,南京住的六楼,其实总共就六层,算顶楼了,先在客厅试收的,音量小,搬运到阳台,效果大增,有六七个台,信号电流都在十几到三十微安之间,最后搬运要楼顶平台,这六七个台,电流从二十几到八十不等,一般在五六十左右,大环在楼层效果不错,以后在楼顶拖过十米左右线试过,没用地线,电流达到二十几微安,这次大环效果也相当不错,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房间靠近窗户听了一晚上,音量虽然小些,但够听了,这个大环比在无锡试验的要大一些,在无锡试验的边长大概七十厘米左右,这个边长有一米,虽然搬运有些不方便,不过试验用用的,麻烦些也没事。

网友:
高度很重要啊,信号微弱的地段,就是高1米信号都会强一点。

网友F:
不用电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电的收音机,

无电源收音机,直接从天线上获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