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源维修中整流二极管的特殊故障现象

楼主(2018-03-12):
维修一台C21S02-A(黑C)-II苏泊尔电磁炉,通电蜂鸣器连续响后无声,测量7805输出没有5V电压,把万用表打在交流档,测整流管前级有交流电压,判断整流管损坏;整流管型号为FR107,用同型号管子换上,电源恢复正常。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损坏的管子,正向0.4V左右,反向溢出,好象是正常的,又测量了它的反几击穿电压,有1200多伏,感觉很奇怪,难道不是它损坏的?又把这个拆下的二极管换回去,故障又出现了。频率特性变坏....?手里没有仪器,无法测量反向恢复时间参数,突然想到是不是正向特性变坏了,手里有维修电源,把管子连接上,电压打在0.6V,电流限制在1A,慢慢增加电压,到额定1A参数时,电压已经显示2.1V,和正常1.2V1A的工作参数明显偏离。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可能有点少见多怪了,以前多碰到整流二极管短路或开路故障,这种还是第一次遇见,坛友们大多数是业余维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你用数字表检测二极管,经验告知不太可靠,建议用机械表测试会有不同的检测结果 。在考核修理人员使用万用表检测元器件时,尤其是二极管通过合格几乎等于零,因为不少维修人员习惯了数字表检测。记不得二极管正常正反向电阻值。

网友A:
对于二极管的正向电阻的阻值是判断二极管质量的参数之一,据观察许多检测二极管时多数是看万用表指针动与不动来判断二极管的好坏。很少有人有人关注万用表上的读数。因此在检修中会遇到的问题感到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数字表检测二极管,经验告知不太可靠,建议用机械表测试会有不同的检测结果 。在考核修理人员使用万用 ...

数字表二极管档提供的电流小于1mA,相当于搞针表×100档,如果用指针表欧姆档的不同档位测一下应该比数字表判断准确,但指针最大驱动电流也就100mA,要说准确判断,还是按元件的数据表条件进行测试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搞维修的就要有楼主的思路,

是的,曾经修理一台电磁炉,故障检不到锅、不加热,用电桥在路测量谐振电容,容量变化不大,但损耗明显比正常值大,换一个同容量的即工作正常,这种情况用普通电容表是判断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帮朋友修一个剃须刀,总是烧220V输入端限流降压电阻,低压侧也有3V电压 就是感觉像过载似的。震荡三 ...

高电压、高频大电流等恶劣环境工作的元件还是用代换法修理比较省事,不会造成误判。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为楼主的认真点赞!真是一个奇怪的故障。正向压降变大。

网友:
确实不常见

网友B:
谢谢分享!

搞维修的就要有楼主的思路,

表和手持电桥是通用基础仪表,受测试驱动信号的限制。 特别是大电流工作的零件,在电路上实测定性准确。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出现率非常低,楼主细心专研精神可敬。

网友C:
我去年帮朋友修一个剃须刀,总是烧220V输入端限流降压电阻,低压侧也有3V电压 就是感觉像过载似的。震荡三极管是13001,拆下来测三极管也是好的,都用上示波仪了,观察震荡波形略微有一点点不齐。后来在坏的节能灯上拆了一个13001换上就好了。

网友:
半导体元件软故障,一般仪器测试不好判断优劣,最佳方法是代换新件即可,有的电解电容器用万能表也不好测试好坏,容量基本正常,可是高频性能已经恶化,介质损耗太大了,换新即可,这些软故障多为长期大电流高温导致器件性能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二极管的正向电阻的阻值是判断二极管质量的参数之一,据观察许多检测二极管时多数是看万用表指针动与不 ...

这个故障二极管,在万用表小电流下,导通电压正常,所以造成困惑。

网友:
在长虹crt电视,遇到好多例二次整流管热开路现象,电磁炉还没有遇到

网友D:
我有一电磁炉出现间断加热故障,最大怀疑是那部分,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电磁炉出现间断加热故障,最大怀疑是那部分,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有个可调电阻,换掉就行了

网友:
是调整功率的那个,可换成固定电阻妈

网友E:
在这里在说一遍,数字万用表根本测量不了晶体管!要测量必须用机械表!多年的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在说一遍,数字万用表根本测量不了晶体管!要测量必须用机械表!多年的维修经验!!!

这个二极管损坏非常特殊,昨天晚上我用手中指针表测了下,打在不同电阻档位,都在正常的指示范围,只是在大电流下正向电压比正常值大。

网友:
有的二极管会性能恶化热开路

网友:
这个时候可以用VI特性曲线测试仪看看

网友:
不懂,过来学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