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自电感、自电容、对地电容计算

楼主(2018-03-12):
从理论上掌握了天线的参数,就为高效、快捷的使用它提供了前提;否则话,只能盲目使用它,效果差,也困惑不已。为此,我计算了各种长度天线的自电容、自电感、对地电容数值。置顶贴子里有一个许老师计算对地电容的公式;而我是从另一个途径计算的,似乎并不冲突。
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用理论的方法把握矿机,从而掌握主动权。折腾呗。
一、导线自电感“L自”计算
计算原理:I = 5d (ln(2d/r)-0.75)。这是网上的“直圆杆导线的电感量计算公式”,貌似外国人搞的。据称计算误差在几个百分点以内。
I :电感(nH)。r :导线半径(英寸)。d :导线长度(英寸)。ln2d/r:以e为底的2d/r的对数,可以用在线计算器计算,也可以查表。单位换算:1米(m) = 39.37008英寸,1厘米=0.39370英寸,1毫米=0.03937英寸
结果分析:导线粗细对自电感影响不大。导线越长,单位长度自电感越大。

楼主:
二、导线自电容(C自)计算
计算原理:将这段导线当做1/2半波天线使用时,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长度计算出它的谐振频率值;有了谐振频率和它的自电感,就能按照f=1/(2*π*√LC)公式计算出导线的自电容,如下图。
结果分析:导线粗细对自电容影响不大。导线越长,单位长度自电容越小。

楼主:
三、导线当做1/4天线使用时,产生的对地电容(C地)计算
把导线接地,就是1/4天线;顾名思义,它接收波长=4倍于导线长度的无线信号时,发生驻波共振,效率最高。导线同地球形成对地电容(C地),它同天线的自电容(C自)并联。
计算原理:将这段导线当做1/4半波天线使用时,我们可以根据它的长度计算出它的谐振频率值;有了谐振频率和它的自电感,就能按照f=1/(2*π*√LC)公式计算出导线的谐振自电容(C谐),谐振自电容(C谐)=自电容(C自)+对地电容(C地),所以,对地电容(C地)=谐振自电容(C谐)-自电容(C自)。计算结果如下图。
结果分析:导线粗细对对地电容影响不大。对地电容(C地)≈自电容(C自)×3。

楼主:
四、天线参数示意图

网友A:
很有用,理论指导实践少不了这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理论指导实践少不了这个数据。

谢谢关注。我也觉得有用,尤其是天线加装天调电感电容时。

网友B:
太复杂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自电感、自电容、分布电容,导线电感,导线电阻、 没有什么电池内阻、电容电阻、
如果一切都是理论理想状态下的东西该多好,科学研究该多轻松,
那时候CPU不会自身发热,电动机也不要发热,大功率电池也不会发热,所有的灯只发光,所有元件都完成我们想要的功能, 不会消耗微弱无线电信号。。。。。。

网友C:
天线的参数是多种分布参数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此简单的用一个集中参数模型来代替,我感觉不妥,传统教材上好像也没有这样分析天线的。不过还是赞许楼主敢于探索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自电感、自电容、分布电容,导线电感,导线电阻、 没有什么电池内阻、电容电 ...

就是哦,有那么多的因素,好烦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的参数是多种分布参数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此简单的用一个集中参数模型来代替,我感觉不妥,传统教材上好 ...

谢谢关注和表扬。 抛砖引玉。是的啊。很复杂。那么多的复杂因素,很难都考虑进去。也只好不考虑了,搞一个理想化了的、最简单的,作为一个大致参考,聊胜于无罢了。 这个理想化了的天线是这样的:电阻不计、直立于地面。
如果考虑天线是平行于地面的、有没有塑料皮、温度之类的,的确没办法计算。呵呵。
对这样的理想天线,或者复杂的天线,您有什么样的参数计算办法,提出来,大家一同鼓捣,不亦乐乎。
传统书籍上的确没有哦,因为没有,只好靠咱们自己了。这个办法确实很简单,巧妙。我觉得貌似也合理。
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具体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自电感、自电容、分布电容,导线电感,导线电阻、 没有什么电池内阻、电容电 ...

所以人不能无知

网友D:
学习了,有几类了经验

网友E:
在此基础上 再配上天线调谐器就更得心应手了 好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此基础上 再配上天线调谐器就更得心应手了 好帖子

好啊,我正在鼓捣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有几类了经验

互相学习,共同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