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变量有些烧脑。

楼主(2018-03-12):
这个小程序里面,按正常逻辑b=1才对啊,但是仿真是实际下载到开发板上实验发现b=2,乖乖了。

网友A:
case 后应该跟break,如果没有的话会顺序执行下去,直到执行完,或遇到break
程序中b++执行了2次,所以b=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因该把你用的开发板,仿真器,开发环境都帖图做个说明.

至少应该把工程文件结构贴出来.

老哥,误会了。
我就是用普通的KEIL uVision 4软件编的这个程序,单片机开发板就是普通的51单片机,89c52单片机。
初学阶段,所以有点别扭,还望不要介怀。

网友:
case  后没有break的话会继续执行到下一条语句.

建议楼主利用C51的仿真功能学会单步跟踪/变量查看等等
不建议用51系列入门, 51系列不能在线调试, 很不方便, 初学者会有很多困惑
AVR/ARM等等新的单片机都可以在线调试 / 跟踪运行情况 / 查看实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 后应该跟break,如果没有的话会顺序执行下去,直到执行完,或遇到break
程序中b++执行了2次,所以b=2了

我用keil进行模拟时跟踪这个b变量,的确发现是这样经过case(0)的时候加一了,然后经过下一个case(5)的时候又加一了,所以b=2了,但是奇怪,case(5)里面的数值是5,按理5和b变量内的值不一致,条件判断不成立,应该不会执行case(5)后面的b++才对啊,老师指导下。

网友:
按你的思路,正确的写法如下: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 =0;
    switch(b)
    {
      case(0):
              b++;
              break;
      case(5):
              b++;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1)
}

网友C:
就是楼上老师所说的,这是个很基础的语法问题,case几只是一个标签位置,在switch那里一次性判断然后跳转到标签就不理了,也就是说不包跳回,如果你没用break跳出去,它就会顺序执行下去。

网友D:
7楼正解!
case 是与 switch 配合的;
楼主的意思是 case(5)能自己判断;那它就与 if(b==5)一样了,就没必要用 switch 了;
况且 switch case 语句编译后的代码量还比相同数量的 if 语句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楼上老师所说的,这是个很基础的语法问题,case几只是一个标签位置,在switch那里一次性判断然后跳转到 ...

我还不是不大明白,
switch(2)
case(2):i++;
case(5):i++;
应该switch后面的值是2,那么应该只会执行case2后面的语句,因为2和2一致,成立,就算执行到case5这里,因为2和5不一致,应该不会执行case5后面的i++啊。
还是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正解!
case 是与 switch 配合的;
楼主的意思是 case(5)能自己判断;那它就与 if(b==5)一样了,就没 ...

我还不是不大明白,
switch(2)
case(2):i++;
case(5):i++;
应该switch后面的值是2,那么应该只会执行case2后面的语句,因为2和2一致,成立,就算执行到case5这里,因为2和5不一致,应该不会执行case5后面的i++啊。
还是不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还不是不大明白,
switch(2)
case(2):i++;

CASE 2 或 CASE 5 仅仅是一个标号(标记);没有计算或判断作用;
这有点象 GOTO 语句用到的标号;如 goto MARK; 中的 MARK;

当程序走到 CASE 语句后会执行 CASE 后面的语句,直到遇到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SE 2 或 CASE 5 仅仅是一个标号(标记);没有计算或判断作用;
这有点象 GOTO 语句用到的标号;如 g ...

总算明白了,感谢上面所有老师的付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