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附电源开关管炸了,看不到型号怎样办?

楼主(2018-03-13):
怎样判定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
看电路大多是场管
炸了就没法测了
好的可用二极档测,

楼主:
应该比较新的电源带12Cm大风扇吹风散热片。

网友:
半桥多是三极管!场管也有!最好拍个裸照上来

楼主:
谢谢大家,启动电阻2M确认场管。

网友:
淘个旧电源吧,也很便宜

网友A:
多数电源都是用的13007

网友(2018-06-13):
引用 网友A:
多数电源都是用的13007

13007好早以前的电源用的。2335估计也不用了sb以前用2n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