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电焊机屡烧功率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13):
原机15n120管我换25n120管没影响吧

楼主:
四个功率管G极的3R30贴片电阻坏了三个,边上C3贴片电容4.7NF的也挂了

网友A:
驱动光耦部分检测了没有?负压有没有?驱动上下桥的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驱动变压器磁芯掉了?不炸才不正常

网友B:
上面的变压器都散架了,磁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变压器都散架了,磁芯呢?

上面好多电阻电容都击穿烧毁了,那个变压器磁芯也不知去哪了,我直接买了一块IGBT功率整板准备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光耦部分检测了没有?负压有没有?驱动上下桥的信号正不正常

准备换功率驱动板了

网友:
楼上一语中磁芯

网友:
多修两回经验就上来了!

网友:
一步步检测,应该还可以修

网友:
igbt焊机没有COS管的焊机电路成熟。具体说是驱动电路部分。检查费力气。

网友:
lgbt相对来说炸管的几率高点,维修时要特加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换功率驱动板了

换同样的板子吗?我也要换板,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同样的板子吗?我也要换板,一体机。

板子换好了上去,开机没炸管,换点焊的时候跳闸了,功率管G极端的一个3R3的贴片电阻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