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单端用5z4P作电源整流问题

楼主(2018-03-13):
准备用6N8P+FU7做台功放手里没有5z3p,只有5z4p,查了下手册,Fu7屏流也就36mA,5z3p最大整流电流200mA,5z4p125mA,可以用吗?各位大神。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什么很复杂的问题,结果经常引起争论。我简单地说下,看能不能帮助理解。

5Z4P的额定电流假如是122MA,那么我们要明白是两个屏极共同努力,出来的结果。

在做全波整流时,两个屏极是同时工作的吗?不是!是轮流工作的。

那当一个屏极工作时,另外一个在干吗?在休息,实际上是在冷却!

举例说,你的管子工作了10个小时,其实那两个屏极只连续干了5个小时的活,而同时又休息了5个小时!

那好了,现在你把它两个屏极并联起来做缓冲,要他按照各自最大努力干活的时候做出的贡献,可能吗?

请看两个屏极有时间休息吗?没有!连轴转的结果就是--------猝死!除非,

还是让他们只干定额以内的工作量,别超额。

结论就是:全波122MA,并联绝对不是244MA。

不过你要非要让他略微超定额,加点班,比如出到150MA之类的,那你自己当家做主,别人还真无权干涉。

结果肯定是管子活不到它应该活到的那个寿命。

这事儿弄明白就行了,别抬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章的理论有问题其实,这种电路最大输出电流还是单管整流电流125mA不变,除非两个5Z4并联才有250mA ...

5Z4P的阴极是独立的,最大阴极发射电流 300MA。
和共阴极的 不太一样!

网友:
你看FU-7屏流36mA是用作丙类高频放大时的参数,电台用的。音频功率放大5Z4P整流电流不够用的,处于临界点,电子管的过载能力较强,可以用但寿命会降低。通常6L6,807 等5Z3P(5U4G)是首选的整流管。

网友:
此文可参考

网友:
我用1N4007整流,5Z4P 做缓冲,足够了!
5Z4P 是双阳极,单 阳极 最大整流电流是122MA
并联后 244MA 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Z4P的阴极是独立的,最大阴极发射电流 300MA。
和共阴极的 不太一样!

制约最大整流电流的因素很多,最大阴极发射电流只是其中一项,举个例子,屏耗的问题,手册上给的曲线最多只到260毫安,此时压降32伏,屏耗已经有8.3瓦,如上所说5Z4用到300毫安屏耗超过许多可能就要红屏了,显然是不允许的,再举一个就是阴极耗散和氧化物的温度问题,这个参数只在设计制造电子管的书籍中讲过,大概意思就是阴极发射电子,电子流穿过氧化物表层也会放热,电流过大时阴极氧化物会过热而烧结失效,这个电流一般情况是小于阴极发射电流的,所以要想让整流管达到正常寿命要严格按照手册参数也就是125毫安不超限使用,此参数是综合了所有制约因素取最短而制定的,至于5Z4能否过300毫安,其实在脉冲情况下是可以的,当且仅当电流脉冲时间短占空比很小时,可以取最大阴极发射电流,查曙光电子管手册是375毫安,比一般运用值大约三倍,显然在做缓冲时这种占空比100%的情况下最大只能按125毫安使用甚至还要再小一些 这样解释应该就能明白了吧

网友B:
这个文章的理论有问题其实,这种电路最大输出电流还是单管整流电流125mA不变,除非两个5Z4并联才有250mA,另外后面直接上个100uF的电容那个5Z4很快就完蛋了,应该加在整流桥与5Z4之间

网友:
Fu7屏流不止36mA吧?

网友:
电子管屏极电流要看具体工作点的,手册上那个工作点数据只能参考。

网友:
FU7的最大阴极电流可达120毫安,做单端胆放,三百多伏高压供电,通常都把阴极电流调整到六七十毫安,双声道高压总电流至少需要150毫安,5Z4P最大整流电流才125毫安,明显不够。

网友:
可以用,我用过放心吧。以后有5z3p再换一个。只是电压要相差一点。

楼主:
手册上600v,36mA

楼主:
单端取300v电压,电流会增加吗?

楼主:
毕竟取600v,就工作在乙类推挽状态,功率25w。而甲类单端也就10w左石,电压30Ov,电流也应该只有30mA左右。

网友:
可以的,用石整流再用5Z4P作缓冲可满足。

楼主:
有电路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扼流圈不想绕,可以用电阻代替吗?应该怎样选择参数。

网友:
对啊,600V,对应36MA,你做单端用的是600V的屏压吗?不是的话这个电流也不对。

楼主:
单端300Ⅴ左右,功率10w左右,屏流也是30ma左右呀

楼主:
哦,原来是丙类的,我以为是乙类的呢。谢谢指教

网友:
甲类双声道至少要5Z3,如用5Z4要用两个,一个管一声道

楼主:
两个太麻烦,尽管我有两个5z4,没办法,还是用晶体二极管整流

网友:
作为缓冲绝对够用!还可以用于胆石混合整流

网友:
5AR4低内阻,大电流,值得试下!

网友:
留好位置,一个不够再并联。

楼主:
前级用6z4,fu7用5z4p可行吗?

网友(2020-03-12):
引用 楼主:
前级用6z4,fu7用5z4p可行吗?

不可行,前级才几mA电流,大头在F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