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18650充电器的疑问?

楼主(2018-03-13):
        近日在网上购得一单节18650充电器,到手后看外观做工还行,但不知道内部做工如何。外包装袋上贴有警示贴,要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性,不能装反。不装电池插电测量电压4.16v正常,但立马发现问题,充电器的实际输出极性和充电器正、负标识不一致,是反的。上图坛友们看看,这是什么情况,这样的充电器可以用吗?

网友:
找卖家问问看,有可能是线接错了。

楼主:
       和客服人员沟通了,他说电池按照充电器标识安装就没问题。我也尝试按照标识充电,充电时灯也正常发亮,充电时测量电池极性又和充电器的标识一致,搞不懂了。

网友A:
标识完全正确没错误,是你理解错误,整个金属滑轨为负极。

网友:
对,滑倒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识完全正确没错误,是你理解错误,整个金属滑轨为负极。

哪万用表测量怎么是反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表线给插反了呢

楼主:
这是我使用的万用表,插孔位置很清楚,表笔不会插错。

网友B:
论坛真是好地方。看了你的帖子,我立即测量我的充电器,情况确实和你的一样。不过装上电池后,极性会反转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奇怪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真是好地方。看了你的帖子,我立即测量我的充电器,情况确实和你的一样。不过装上电池后,极性会反转过 ...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难道我们买了能自动识别正负极的充电器吗?

网友C:
请用指针表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用指针表测量一下!!!

测量过,一样的结果。

网友:
智能充电器。应该是电池“=”“-”极自动识别。我有一个万能充也是这样。

楼主:
今天把充电器拆开后看看,用的是13003开关管,还带有电源管理芯片的,变压器个头也比较大,算得上山寨里好货了.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是什么?4057之流好像是极性自动识别。

网友(2018-04-14):
未必是自动识别?

网友:
现在的万能充确实自动识别 也不标注正负

网友:
上次买的diy的中兴zxd2400,傻B商家出货也不测试正负极也是接反了,害我烧了一个xt60接头把我吓死了

网友:
这类很多是极性自动识别的......,一般滑轨是负极。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看做工没敢用,只拿它当个电池夹子,外面接了一个当年motorola的座充。

网友(2018-05-15):
论坛真是好地方。看了你的帖子,有涨了知识。

网友:
滑轨是负极,楼主这种自动是自动的,而且默认滑轨为负,但为什么它自己又说不能装反?
我刚刚测量了我的同类充电器滑轨是负的与充电器图标一致。

网友:
我感觉大家把问题想简单了,既然自动识别+——极,是否可以理解,包装袋的提醒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
充电时再测试试试。。。如果能正常充电就是没有问题啦

网友:
接个负载试试正负极。

网友:
        我用指针万用表测我的18650锂电充电器,用红表笔接充电器正极,黑表笔接充电器负极,正常4V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红表笔接充电器正极,黑表笔接充电器负极,正常4.12V。你的如果是如你所说,确实困惑。

网友:
我买的一个锂电池充电器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样,正、负颠倒,经过测量直接在滑轨一头贴上正极标签充电使用。充电器牌子是 lomon,是买LED手电时配的。

网友(2018-06-21):
颠倒下接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