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饭锅维修的吗

楼主(2018-03-13):
家里电脑板电饭锅买的便宜的,多是过1-2年烧保险丝,用电烙铁测试上下温度感应电阻能快速变小阻值应该不是这个坏,下面还有一块底板旋在锅板上引脚也有些融化。发热芯是600w想问如果全功率运行是不是温度保险丝会不会熔断。温度保险丝是160度的。还是单片机有问题或者锅底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底变形的可能性比较大,导致热传递不好,但是也不会烧保险的,你不会是说的过热后温度继电器跳开吧??

现在锅底的温度不太对劲,,一是接在底板的电路塑料盒融化,还有就是温度保险丝断了。如果全功率不烧温度保险丝的话,是不是锅底变形的概率大了。/

网友:
理论上锅底变形应该是没加热到预定温度就断电,我这里一枚机械电饭锅也真如此,我怀疑温度继电器或相关零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可能是锅与发热盘接触面积变小,导致发热盘过热温度保险丝熔断。
因为使用一段时间后老吃夹生饭,我家早就不用普通加个智能程序的传统东西,改用IH电饭煲。

楼主:
怕出问题把家烧了,,温度保险丝可以买高点温度的,180度,,200度的。为了安全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锅与发热盘接触面积变小,导致发热盘过热温度保险丝熔断。
因为使用一段时间后老吃夹生饭,我家早就 ...

hi也是电脑控制的吧,,最近也换了美的hi,,现在hi的电饭锅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保险一定按照原来的规格换,不能自作主张换大的。

稍微大点无关吧,用的时间久了,有老化现象或者锅底稍微有点变形。现在故障找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说法不对,锅底变形,电饭锅的发热盘与锅胆接触不好,导致传热效率低,严重的,能导致电饭锅的发热盘 ...

感谢纠正,咱这脑子真要赶上猪了,我现在就去看看我那破锅。

网友E:
还是买台好点的锅吧,总归还是安全第一,不要贪图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台好点的锅吧,总归还是安全第一,不要贪图便宜。

买了美的的hi啊,这个只是修着玩,,修不好的话自己用啊。注意点。

网友F:
看看磁钢好不好,锅底平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磁钢好不好,锅底平不平

电脑板的没有磁钢,,上下多是热敏电阻。锅底不太会不平的吧,,铝锅啊,我要拆了发热芯把锅按上去试试呢。发热高肯定不太放心啊。

网友:
我上一个把内锅放煤气上烧一次就完蛋了,目测完全看不出问题,煮饭就出错,真是不明白
现在这个上传感器线折断一次,接上倒是没事了

网友G:
内锅倒放在桌面,把发热盘拆下来  贴到内胆上 就能看到问题了,       一般是内胆变形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锅倒放在桌面,把发热盘拆下来  贴到内胆上 就能看到问题了,       一般是内胆变形得多!

内胆吃过苦头,摔过,不过我发热芯跟内胆合在一起看不出异样啊。

网友H:
是不是发热盘上有东西,我阿姨家的电饭煲2次烧保险管都是因为有饭什么的掉在发热盘上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发热盘上有东西,我阿姨家的电饭煲2次烧保险管都是因为有饭什么的掉在发热盘上导致接触不良。

我多拆开了,我是怀疑是山寨货有设计隐患,电路方面有问题。锅底锅胆没啥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内胆吃过苦头,摔过,不过我发热芯跟内胆合在一起看不出异样啊。

摔过就是诱因   人基本看不出, 也不会看变形以否,   把内胆放到锅里,  转一下 看看能不能灵活转动 是不是有卡滞的方位?    只有内胆或者发热盘变形才会过热,    如果内胆和发热盘都没有变形 可以看一下外锅是是不是有变形, 有些杂牌的电饭锅外锅因成本限制  用料比较 薄软,  时间长后底部下沉  导致外锅和发热盘贴合不全也会导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摔过就是诱因   人基本看不出, 也不会看变形以否,   把内胆放到锅里,  转一下 看看能不能灵活转 ...

O,谢谢。我把发热芯去掉单独测试电路可以吗。温度电阻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摔过就是诱因   人基本看不出, 也不会看变形以否,   把内胆放到锅里,  转一下 看看能不能灵活转 ...

如果内胆不行,,能改成烧别锅吗,还能利用利用吗,发热芯好像是中间突起在向边缘下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谢谢。我把发热芯去掉单独测试电路可以吗。温度电阻用电烙铁。

看程序电脑电饭锅的 煮饭程序 并不是 机械版的 检测下水曲线,精密的程序系统能检测到锅内的米水重量和配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内胆不行,,能改成烧别锅吗,还能利用利用吗,发热芯好像是中间突起在向边缘下降的/

  不行   整个锅的传导特性改变了  程序就很难明白是走什么步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行   整个锅的传导特性改变了  程序就很难明白是走什么步骤了,

我管他什么程序啊,不烧饭,,烧烧水烧烧菜做个火锅。不烧就行。要想想办法啊。/山寨的东西多是用不久啊。

楼主:
老锅是铝锅摔过,还不如铁锅耐用呢。看看能当个火锅用最好, 新的电饭锅已经买了。

网友I:
如果已经是旧锅,用清洁球把 发热盘 和 锅底  这二者相互贴合的表面,刮到露出金属光泽,再试试,看看发热盘还会不会过热。

发热盘 过热,就说明,发热盘 和 锅底  之间,热传导 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已经是旧锅,用清洁球把 发热盘 和 锅底  这二者相互贴合的表面,刮到露出金属光泽,再试试,看看发 ...

哦,,谢谢啊。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看了网上说电饭锅大部分廉价的内胆多是铝的,很薄稍微受力或使用过长时间就不能用。想想要么换个不锈钢内胆。

网友:
内胆是不是铝材不重要,关键是不能有变形。

网友:
电压力锅底盘上有个象温控一样的东西是压力开关、你检查试验下。

网友J:
前几天也碰到烧夹生饭,怀疑内胆变形了,上网一看要半个电饭锅的钱了,把发热盘拆下合上去看了下,还好,把锅底砂了下,将就用用。就是磁钢不是原配的,用别的锅要加个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也碰到烧夹生饭,怀疑内胆变形了,上网一看要半个电饭锅的钱了,把发热盘拆下合上去看了下,还好,把 ...

动手能力不错,铝锅不能用,不锈钢好点,最好厚实点,。

网友C:
温度保险一定按照原来的规格换

网友:
锅里的米饭不熟,。我赶上一次。。是锅底太脏了,好好洗了一下。就好了。。。